楼主(2017-07-23):
模块炸了,拆了修驱动,加直流500Ⅴ上电屏一闪,就什么也没有了,只是IO板上一灯在闪:同时听Σ到继电器吸合声音,是IO板的故障继电器,断电,一会儿放开,是怎么回事?难到是没有模块的问题,希望大神帮助,这次谢过。

网友A:
    似乎是开关电源的故障,带负载能力差。请检查开关电源几路输出电压。

网友B: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C:
首先检修辅助电源,然后再检修主回路

楼主:
25    5.2   14.5     14.5    21    46都正常

网友A:
   光看电压并不能代表这个电源就是正常的,还要看它的带载能力。

楼主:
各位大神,不像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的关注,已经修好了,模块还没有来,是在拆模块时飞贱的焊锡问题,用放大镜看到的,一点点,处理好后把电路板上绝缘柒,原来没有,望各位在拆模块的时候千万小心,特别是没有做绝缘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