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楼主(2017-07-23):
公司有一台用高压柜直启的风机,高压维护人员发现开关柜直流母线接地故障,查找发现控制电缆有一芯接地,更换电缆后发现不能启动,因本人对高压不熟悉,遂将高压维护人员叫到现场指导,直接在高压柜上短接合闸线圈,分合正常,高压人员一口咬定是现场问题,与他们无关,从他们口中得直,直流母线对地电压是100v左右,去现场查看,发现只有20v,初步怀疑是控制电缆断线,量高压柜内接线端子时发现有一个连接片松动,紧固后启车正常

网友A:
接触不良故障,有时的表现是负载时电压降低。

网友B:
那为什么直流母线要对地有100欧姆电阻呢?这个电阻是做什么的?

网友C:
都不容易啊。

网友D:
高压柜没有接触过,想问下,是不是高压柜的控制电路一般都是专门的直流供电屏控制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一般都是了,有多组蓄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故障,有时的表现是负载时电压降低。
是的。经历过母排由于松动,导致车间电压低的情况,造成部分机器停机,逐级检查,根本没怀疑是母排的故障。具体检查也很麻烦的,后来拉下高压跌落保险,更换。

网友F:
有点不明白,既然电压低,你短接合闸为何能合闸。合闸的控制电源也是直流220

网友G:
新设备还是老设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那为什么直流母线要对地有100欧姆电阻呢?这个电阻是做什么的?
没有看到100欧姆的描述

网友I:
学习了,高压用得少。

网友B:
回复 网友H:
哦,不好意思,是100V对地电压。不太理解为什么要100V的对地电压?为什么不是对地绝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哦,不好意思,是100V对地电压。不太理解为什么要100V的对地电压?为什么不是对地绝缘的?
他的设备可能地线做的好
曾经在一个美国企业改造设备,他在检查PLC输出就是用万用表检查对地电压,其理论就是电位差的定义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故障,有时的表现是负载时电压降低。
是的。经历过母排由于松动,导致车间电压低的情况,造成部分机器停机,逐级检查,根本没怀疑是母排的故障。具体检查也很麻烦的,后来拉下高压跌落保险,更换。
接触不良不会有打火什么的现象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H:
哦,对高压不熟悉,在此学习了。谢谢!

网友K:
学习就是力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故障,有时的表现是负载时电压降低。
是的。经历过母排由于松动,导致车间电压低的情况,造成部分机器停机,逐级检查,根本没怀疑是母排的故障。具体检查也很麻烦的,后来拉下高压跌落保险,更换。
接触不良不会有打火什么的现象吗?
打火属于很严重的接触不良,一般属于后期了,前期是慢慢发热氧化,,,,

网友L:
看见高压就怕怕的,和楼主学习下

网友M:
回复11楼:控制电源直流220V,两根电源线,高电位的对地是+110V,低电位的对地-110V。地是中间点,这样设计便于维修时的检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