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3):
如题,哪位大神知道的

网友A:
可以的,注意分辩率就行了;

网友B:
可以的,扩展模块基本通用。

网友C:
可以的,FX2N的模块都可以用在FX3U上

网友A:
普通的I/O模块直接代换;
A/D D/A这些要注意分辨率不同;FX3U的要高一些;

网友D:
FX2N的扩展模块等配件基本上都可以用于3U,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题,哪位大神知道的
可以的:

网友F:
三菱官网上有个帮助选型配置的小软件

网友G:
FX2N—2DA有可能停产了去年我问FX2N—2AD都停产了

网友D:
目前我买FX2N的扩展模块都是台湾生产或者香港生产,就是传说中的港版、台版,反正FX3U已经屏蔽不能使用,但是FX3GA还可以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