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屏能存档吗?

楼主(2017-07-23):
如果我想每次五个变量同时保存可以吗
。因为我要称五种料,每种料的重量都不一样。
每一次称重都要保存五种料的实际重量数值。
可以实现在V3屏上插U盘,然后用电脑打开看到历次的称重数据吗。
怎么实现。
各位大神,给个解决方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每次五个变量同时保存可以吗
。因为我要称五种料,每种料的重量都不一样。
每一次称重都要保存五种料的实际重量数值。
可以实现在V3屏上插U盘,然后用电脑打开看到历次的称重数据吗。
怎么实现。
各位大神,给个解决方法吧!!
请翻阅SMARTIEV3的触摸屏的系统手册,关于USB端口的使用章节部分。SMARTIEV3系统手册中,只说明了USB端口用于数据的备份与恢复功能,并没有介绍USB端口用于扩展内部的用户历史数据存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