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3):
如图所示,前一段时间PLC和电脑连接还都是好着的,最近突然这个地址变得可慢,可能1秒才会变一个地址,而且总是查询不到PLC,换了端口换了下载线也不行,求助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就是这个图

网友A:
看不清,重新发一张:

网友B:
电缆坏了?
还是驱动出问题了?
检查端口前面是否有叹号

楼主:
线已经换了三根了,都不行,以前一直都用着呢,驱动应该没问题

楼主:
第一张图中间寻找地址那个数字变得可慢

楼主:
搜索地址那个2这一栏,原来搜索的挺快,现在就是一秒钟变一个数字

楼主:
回复 楼主:
麻烦帮忙看一下吧,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帮忙看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C:
有没有换个电脑试一下,按照图片看是通讯不上,既然线没问题,要么就是电脑,要么就是PLC端口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才换了个电脑试了下,可以用,那我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D:
电脑接口,软件都有可能。

网友E:
不行就软件删除了再重新安装下;

网友F:
换个端口试一下

网友G:
1.换个USB口
2.驱动重新装一下
3.电脑电源连上,避免是干扰问题
应该能解决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这种多数还是软件或者系统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的三菱的软件在我古董机T60就是通讯不上,欧姆龙等其他常用的就没问题,后来我换了另外一台Z61就一切都正常了,我怀疑是XP系统部分的克隆版问题,由于换系统比较麻烦,暂时没换,毕竟写程序是没问题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前几次换了端口还是不行,不过这次换了端口就好了。。。

网友J:
我估计电脑重启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