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3):
由于变频器面板上没有调频率的旋钮的旋钮,我想用外部控制,而且要输出一个固定的频率。在哪里设置频率,要选择那些参数?

网友A:
选择多段速不就行了。

网友B:
没有外部接电位计的接口? 一般变频器有2个模拟输入端,可以接电位计手动外部调频的, 可以接电位计,也可以连接PLC通过PLC里设定,具体看你选什么模式。DANFOSS的真没用过就是

网友C:
端子接电位器,或面板给定都可以。

网友D:
方案很多,说明书里介绍的很清楚,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楼主:
初学不会啊!

网友E:
单屎忽是我遇到的所有变频器中,最难设的

网友F:
用端子控制多段速

网友G:
没有手册,确实没法干。参数都不知道,再简单的需求也实现不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