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3):
JSSG-3是通电延时还是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

网友A:
一般的时间继电器的输出触点都是通电延时触点,就是时间到达以后,触点才会接通。

网友B:
这款是通电延时。

网友C:
搜索更快知道啦。

网友D:
通电试一下,很简单的事,别说没钱

网友E:
上传资料你自己看看吧,

楼主:
说明书字看不清啊!

网友F:
说明说的字儿看不清呀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