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T1030通讯连不上,求助!

楼主(2017-07-23):
软件用的是GT3,用上图两种串口线都不行,通讯一直连不上,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直接用串口的QC30R2试试

网友B:
呵呵;线不对吧?

网友C:
你那电缆好像不是三菱的型号,这个接口和三菱Q系列PLC接口一样,6芯的232接口,用Q的编程电缆QC30R2或是USB-QC30R2。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经搞定了,串口线不对,换了一条串口线。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数据线不对就只有找资料,还可以4008213030

网友B:
以后线不对不要乱连接;
通讯不上是小事,有些会烧通讯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我记住了!

网友E(2017-11-28):
刚好要读,1030-hbd-c也是用一样的数据线和软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刚好要读,1030-hbd-c也是用一样的数据线和软件吗?
GT1030-HBD-C一样是带有232的编程口,所以电缆是一样的,软件有多个版本,只要软件中有这个屏选项就可以。

网友B:
线与软件是一样的;

网友F(2019-09-06):
请问你是怎么连接GOT1030的,麻烦你指导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