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4):
今天 写一个小程序才一百多步就不能写下去了  好像容量被限制了  后来怎么调试也没弄好 请问大师们这是什么问题啊 怎样才能解决?

网友A:
你是否前面写的一直没编译?

楼主:
没有编译的  不过以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直接就可以写下来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就是前面有没有编译的程序,它超过一定的步骤就要编译才能继续。

网友C:
你前面没有编译肯定不行啊!这个是有限制的,你编译一下就可以接着写,这个就不要钻牛角尖!

楼主:
嗯嗯~!谢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D:
呵呵,大神们回答的蛮对的。可以试试看

网友E:
先编译一下。

网友F:
不可能这么少的容量。

网友G:
楼主为啥不编译?
我基本上写个几十步就会按一下快捷键!

网友H:
这个我写几千上万步都没有出现问题,

楼主:
嗯  问题已解决是编译出错了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写几千上万步都没有出现问题,
高手啊,请问上万步程序是用来控制什么设备上面?

可能简单的一个加热器就能用到上万步,看你怎么设计怎么做了!

网友H:
不好意思啊:上万步的程序那个是汽车厂生产线,每个柜子都是一个机架双Q06H并列运行,各自带3个CC-LINK总线模块,其中2个模块下挂8台发那科机器人,另一个总线模块带现场I/O模块......
反正我没有看到西门子的一个机架双CPU并列运行,最多就是冗余CPU罢了!
三菱的一个机架可以4个CPU并列运行(对于高速总线高速数据传输非常必要)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写几千上万步都没有出现问题,
如果不编译,一次写这么多不行的吧

网友H:
回复 网友K:
这个,你点击转换或者直接按一下F4即可,最基本的编程知识你说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个,你点击转换或者直接按一下F4即可,最基本的编程知识你说呢?
还以为你直接写了上万步不用编译

网友L:
要分段的;一个段有步数限制;类似于西门子的网络;三菱没有网络这个说法、但它要分段

网友H:
实际上,程序让设备运行起来的部分也许不是太多,但是错误自检还有容错处理,这个才是程序的大头!
而我们国内工程师写的程序,其错误自检还有容错处理就是一带而过,实在汗颜!错误自检还有容错处理可以让维修人员一下子就找到故障,这个就是为什么国外设备检修简单直观,而国内设备就是生产厂家来了也要搞好久才行,就是如此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啊:上万步的程序那个是汽车厂生产线,每个柜子都是一个机架双Q06H并列运行,各自带3个CC-LINK总线模块,其中2个模块下挂8台发那科机器人,另一个总线模块带现场I/O模块......
反正我没有看到西门子的一个机架双CPU并列运行,最多就是冗余CPU罢了!
三菱的一个机架可以4个CPU并列运行(对于高速总线高速数据传输非常必要)
就事论事,老扯到西门子干什么,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你这么牛,应该多展示一下自己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