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4):
救命呀。哪位大哥熟悉台达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控制,现在通讯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救命呀。哪位大哥熟悉台达PLC与三菱变频器通讯控制,现在通讯不上
台达什么型号的PLC?三菱什么型号的变频器?通信要实现什么操作?

网友B:
讨论问题建议把配置讲清楚,比如你的通讯方式和具体的元件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