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4):
我们家师傅有的说红圈内的顺序应该是WUV   对吗?

网友A:
顺序不是唯一的吧,关键是看连线能否形成角接。

网友B:
师傅说的是对的, 你上面 U1 V1 W1  下面绝对不能  U2 V2 W2 , 你下面可以  W2 U2 V2 或者 V2 W2 U2  等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家师傅有的说红圈内的顺序应该是WUV   对吗?

注意进线处已经调换过相序了。

网友D:
三角形启动对应的接触器两端接线已经调整过了。

网友E:
从三角型运行看接触器已经调线了

网友F:
星三角启动接线往往都记得量接触器下端顺序而忽视上端接线方式。

网友G:
星三角接线要关注主线各相与电机的接线。
楼主的图可以看到,电机下端接线已经在K40.62处调整过,所以图纸是正确的。

网友H:
图纸是正确的,上下不是同一相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I:
图纸是死的,人是活的,把原理学明白了,就可以活学活用,

网友J:
没错!
在上面接线时已经换过了!

网友K:
    图是正确的。

网友L:
这里接触器的作用就是相当于电机上连接片,多看电机的连接片是怎么连的就知道了。。

网友M:
主电路是对的,你师父说的是按照习惯那么做的,应该没细看主回路

网友N:
图纸没问题

网友O:
图纸是正确的,只不过一般为了方便短连接片连接,实际电机端头都是直接对应好的,而不是上下UVW这样的排序

网友P:
倒是热继电器位置有点问题,此处只有一半运行电流,如果有人按电机名牌设定电流值就不能提供可靠的保护了。

网友Q:
回复 网友P:
应该不是一半电流,是相电流。

网友R:
接错了 什么后果

网友S:
接错了,星型接法可以运行,转换角型接法时导致上级电源开关跳闸,或者电机不转,有异响。

网友T:
师傅说的对,不错相就听响。

楼主:
引用 网友P:
倒是热继电器位置有点问题,此处只有一半运行电流,如果有人按电机名牌设定电流值就不能提供可靠的保护了。
不知前辈如何能解决这个热继电器问题?

网友P: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倒是热继电器位置有点问题,此处只有一半运行电流,如果有人按电机名牌设定电流值就不能提供可靠的保护了。
不知前辈如何能解决这个热继电器问题?
安装在开关下端主接触器上端。

网友U:
引用 网友B:
师傅说的是对的, 你上面 U1 V1 W1  下面绝对不能  U2 V2 W2 , 你下面可以  W2 U2 V2 或者 V2 W2 U2  等等。。。。。。
正解

网友V(2019-01-28):
这些原始的控制方案别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些原始的控制方案别再用了,
今天我又一次看了这个帖子,还是觉得图纸不对,电机部分U1 U2   、 V1  V2  、  W1  W2  必须分别为三相才对吧。  不可能U1 接R    U2接S。   这种情况容易烧电机吧,我看明白了是有接触器换相。但是换相就错了吧!

网友W:
这样接是正确 的,只是不只是这一种接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