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楼层恒压供水

楼主(2017-07-24):
例如 200米高的楼层 供水系统是用的变频恒压供水吗?
如果是的话 这种楼层每个多少层就得设计一个供水系统?
变频恒压供水 最底层会出现水流特别急的情况吗?
望各位大神解答 谢谢了

网友A:
200米高的压力,相当于200米水柱,10米水柱=1个工程压力(公斤力/cm2),200米水柱=20个工程压力(20公斤力/cm2)
由此来看,如果是一根水管(系统),如果要满足顶层有水,在最底层的压力至少要大于20个工程压力(20公斤力/cm2),可能吗?普通的供水材料能满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字打错了  我的意思是每隔多少层 就得设计一个供水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

网友B:
高楼层供水,以前大约是每7-10层左右设置一个供水断点的大型水槽,现在采用变频供水加水槽中继,较低楼层直接变频供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例如 200米高的楼层 供水系统是用的变频恒压供水吗?
如果是的话 这种楼层每个多少层就得设计一个供水系统?
变频恒压供水 最底层会出现水流特别急的情况吗?
望各位大神解答 谢谢了
看来你并没有观察过实际小区的供水管道布置,各个楼层的供水压力完全可以做到接近100%的均衡,做法就是所有楼层的供水管道统一爬上楼顶以后,再到各个住户家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例如 200米高的楼层 供水系统是用的变频恒压供水吗?
如果是的话 这种楼层每个多少层就得设计一个供水系统?
变频恒压供水 最底层会出现水流特别急的情况吗?
望各位大神解答 谢谢了
看来你并没有观察过实际小区的供水管道布置,各个楼层的供水压力完全可以做到接近100%的均衡,做法就是所有楼层的供水管道统一爬上楼顶以后,再到各个住户家中。
楼顶有储水箱吧!

网友E:
厦门财富中心198米,用的方法也变频恒压供水

网友F:
没做过高层恒压供水,学习一下。

网友G:
高层恒压供水,以前没有做过,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H:
貌似没有太明确的追贴,求大神吧!

网友I:
恒压供水如果10米一个气压,就是100kPa,100米就是1兆帕。也不高呀?按理说压力小点好控制,所以可以多分几个站点。把分站供水容量容量降低。

网友J:
200米的高度不会用一个直接供水这样的方式的,一般采用的分楼层段供水方式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例如 200米高的楼层 供水系统是用的变频恒压供水吗?
如果是的话 这种楼层每个多少层就得设计一个供水系统?
变频恒压供水 最底层会出现水流特别急的情况吗?
望各位大神解答 谢谢了
看来你并没有观察过实际小区的供水管道布置,各个楼层的供水压力完全可以做到接近100%的均衡,做法就是所有楼层的供水管道统一爬上楼顶以后,再到各个住户家中。
不理解,底层的压力岂不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例如 200米高的楼层 供水系统是用的变频恒压供水吗?
如果是的话 这种楼层每个多少层就得设计一个供水系统?
变频恒压供水 最底层会出现水流特别急的情况吗?
望各位大神解答 谢谢了
看来你并没有观察过实际小区的供水管道布置,各个楼层的供水压力完全可以做到接近100%的均衡,做法就是所有楼层的供水管道统一爬上楼顶以后,再到各个住户家中。
不理解,底层的压力岂不很大?
底层压力和最高层的压力是一样的。
因为所有的住户供水的进户水源管,全部统一布设上升至楼顶以后,甭管你是住在第1层,还是住在第6层,在水厂恒压供水的情况下,供水至1楼的水源压力和供水至6楼的水源压力,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压到楼顶的压力,才能供水进入住户内部。

网友C:
当水管统一布设至楼顶以后再进入各个住户内部,1楼的水压和6楼的水压区别,只是在于水管的水压的高低落差的区别。这个高低落差的区别,对于水厂对住户的供水压力,不能形成任何的影响。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当水管统一布设至楼顶以后再进入各个住户内部,1楼的水压和6楼的水压区别,只是在于水管的水压的高低落差的区别。这个高低落差的区别,对于水厂对住户的供水压力,不能形成任何的影响。
200米的落差,这个压力不可忽视吧

网友L:
这方面还真是不知道,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当水管统一布设至楼顶以后再进入各个住户内部,1楼的水压和6楼的水压区别,只是在于水管的水压的高低落差的区别。这个高低落差的区别,对于水厂对住户的供水压力,不能形成任何的影响。
200米的落差,这个压力不可忽视吧
呵呵,压力跟质量成正比,你认为一寸进户水管(很多时候是6分管或者4分管)的200米压力会有多大呢?

网友C:
不过超高层供水,应该不能采用我所说的方案了,我所说的方案,多用于低层供水的。高层以及超高层供水,应当采用压力泵式的恒压供水了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例如 200米高的楼层 供水系统是用的变频恒压供水吗?
如果是的话 这种楼层每个多少层就得设计一个供水系统?
变频恒压供水 最底层会出现水流特别急的情况吗?
望各位大神解答 谢谢了
看来你并没有观察过实际小区的供水管道布置,各个楼层的供水压力完全可以做到接近100%的均衡,做法就是所有楼层的供水管道统一爬上楼顶以后,再到各个住户家中。
不理解,底层的压力岂不很大?
底层压力和最高层的压力是一样的。
因为所有的住户供水的进户水源管,全部统一布设上升至楼顶以后,甭管你是住在第1层,还是住在第6层,在水厂恒压供水的情况下,供水至1楼的水源压力和供水至6楼的水源压力,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压到楼顶的压力,才能供水进入住户内部。
赞一个,物理学的相当明白,解释的相当清楚

网友N:
 以前没有做过,学习学习。

网友A:
因为所有的住户供水的进户水源管,全部统一布设上升至楼顶以后,甭管你是住在第1层,还是住在第6层,在水厂恒压供水的情况下,供水至1楼的水源压力和供水至6楼的水源压力,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压到楼顶的压力,才能供水进入住户内部。

1楼的水源压力和供水至6楼的水源压力,都一样??那重力势能怎么体现??

网友O:
回复 网友C:
你好像忘记了初中物理学过的经典实验,我们所说的压力应该叫做压强,竖直的管道中液体底部的压强与高度和截面积有关系。

网友I:
在一个封闭的管路里,对回水保持恒压控制,难道不能不能保证每一处密闭管路压力恒定吗?这是流体力学的知识。我很好奇。

网友P(2018-12-24):
引用 网友I:
在一个封闭的管路里,对回水保持恒压控制,难道不能不能保证每一处密闭管路压力恒定吗?这是流体力学的知识。我很好奇。
各点的压力还得加上该点液位高度的压力

网友I:
回复 网友P:
所谓封闭,就是真空的状态,如果不是真空,那也就不是封闭的水路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I:
所谓封闭,就是真空的状态,如果不是真空,那也就不是封闭的水路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什么叫真空?

网友I:
回复 网友P:
真空就是完全密闭的一个系统。与大气环境隔绝。

网友P:
引用 网友I:
真空就是完全密闭的一个系统。与大气环境隔绝。
真空难道不是压力等于-0.1MPa吗?完全密闭的系统是可以有压力的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P:
我的意思是真空状态,管内的压力不受大气压的影响,只受管内的压力影响。

网友Q(2019-03-15):
 1-6层是一次供水,7-18层是二次供水,我们小区就是这样。二次供水没水箱,就是在经过供水泵加压一次。

网友R:
应该可以吧,可以采用加压泵的得方式。我好像安装过。

网友S(2019-05-21):
3个区   1-7    8-15   1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