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G7 55KW驱动板稳压管参数大神手上有购买也可

楼主(2017-07-24):
如题,此机器3983管坏了没有同样的管换,用3.5V稳压管换上后和正常的驱动电流有区别,不放心用所以在此求大神们了,大神手上有这样的报废板卖两个管给小白我吧,谢谢了,下面上图,线路图是看礼物画出来的可能有出入(只是其中一路,其它路都是一样的),参考就行,
这个是电路图(12路其中一路)
这个是实物图
这个是驱动板图

网友A:
多只3.5V并联如何?

网友B:
3983很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驱动电压是差不多的,但是量驱动电流和正常的要高出好几个M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如说什么机器?

网友C:
请教大神怎样测量驱动电流,我都只测驱动电压的,另外驱动电流为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功率大点的电阻串个电流表到驱动输出端就可以了,电流大小不一的,百多MA到几十MA都有

楼主:
机器已经修复,找了台别的不同型号机器拆件修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