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4):
由于种种原因。需要温度检测的线和电源线走一根电缆,输出直流最高 475v  33A 。通讯线是接pt100的、用来给led灯供电。检测温度,长度大概2.2米。有人用过吗

网友A:
我这线是直线电机的动力线,U、V、W、PE+T1、T2,总线是护套+屏蔽,其中T1、T2单独护套+屏蔽,不受动力线干扰。W、V、W、PE电机动力线,T1、T2是电机温度检测的线,估计你要的线也是类似的。

网友B:
反正就只有2m多点
找条线试试呗
220V的和信号一起我用过没问题!

网友C:
没见过,可能是专门订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不用屏蔽吗,就两三米的话pt100接两根线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线是直线电机的动力线,U、V、W、PE+T1、T2,总线是护套+屏蔽,其中T1、T2单独护套+屏蔽,不受动力线干扰。W、V、W、PE电机动力线,T1、T2是电机温度检测的线,估计你要的线也是类似的。
应该差不多是,不过我这要过475v33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干扰这种东西我搞不清楚,如果不加屏蔽层我测试几十分钟没有问题那用的时候会有问题吗

网友D:
伺服电机的动力电缆通常都是三芯uvw加一芯pe再有两芯细线是测温的。应该能满足楼主需求。特别是进口伺服电机一般都配这样的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两米来点pt100用两根线算了

网友E:
这个你还是直接2根屏蔽电缆解决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这样也可以。不过过直流电的屏蔽线不能太细了

网友F:
没有就分开的试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如果实在不行那就这样了

网友G:
呵呵,说到底兄弟就是想偷懒吧,才两米,试一下就得了,我是没试过,估计干扰肯定是有的,毕竟现在的灯的电路板是偷工减料的多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算没干扰。但要是灯的使用环境恶劣还是有很大干扰。偷懒个球啊。啥都要我自己干写程序调试接线采购。。。无奈。老板只管提要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这样也可以。不过过直流电的屏蔽线不能太细了
不是可以,而是我们给上海通用汽车以前都是如此做的!

网友H:
要是距离长了肯定有干扰。

网友I:
分出来两跟线单独接PT100没事,可以用。我们做加热控制的10kw加热丝电源线都是和PT100线走一起的。
PT100测温是检测电阻值的,一般不会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是有点误差的,我换了根7米长的线通电比不通电高1度多。

网友J:
易格思的好像有这种线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的,我去问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易格思的好像有这种线
易格思的东西都是天价:我买河北的拖链,1.8米120*45规格的是300块,易格思的要3800,

网友I:
回复 楼主:
距离长了,PT100接3根线。接两根线会有点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知道的,我就刚才算了下,我用的这种线,没加1米温度增加0.23.在程序里补上就好了。当然还是三线制好。能用肯定用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E:
易格思的东西质量怎样?垃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