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7-07-24):
需要编写一个温度控制PLC梯形图、要求用三菱PLC温度60度保持正负5度,梯形图该怎么编写,在触摸屏上控制

网友A:
提问都不会,你让各位猜迷?是电加热?几组加热器?还是通风?无极调速?还是风门控制?

网友B:
正负5度,你直接用普通开关量控制即可,不过控温建议PID

网友C:
用个温控仪不就行了吗?

楼主:
大家见笑了,客户要求触摸屏控制

楼主:
触摸屏上显示并可调温度,55度左右.控制加热电磁阀!拜托??

网友D:
感觉你对这不熟悉,在这网上问下就能得到整个梯形图,这样机会不大,最好根据你这要求找个附近的供应商,协助你选型,指导你编程,这样效果要好些。

网友E:
这么简单的还有plc和触摸屏?是在原设备上扩展功能吧?

网友F:
三菱PLC加一个温度采集模块,买块触摸屏和PLC配对就完了!

网友G:
5度比较容易控制了
温度比较,启动 停止加热的问题了

网友H:
用温控仪和触摸屏通讯应该价格会更便宜点,比三菱温度采集模块会更低,温控仪控制温度到位可以输出给PLC的

网友I:
你这样问是求不到你要的结果的,你至少把控制步骤用图画出,说不定哪 个高手心血来潮了又有空就帮你写了

网友J:
如果你程序都不想写,这个配置的类型某宝上也有的,一套六路大概2000大洋

网友B:
三菱PID很简单的啊,不过5度的温差直接就是比较控制即可

网友K:
正负5度,这个要求真心不高!

网友L:
有现成的产品

网友M:
就一个带485通迅的温控器搞定。。省钱省事。。

网友N:
这个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