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4):
以前公司用松下 三菱的plc   后来厂长被台达的代理商 忽悠悠便宜然后一直用台达了 表情  但是台达软件wplsoft这软件做的太差  从2014年来 一直用着越用越火 每个版本更新 都会出现新bug plc通讯 经常性的通讯失败端口占用  通讯超时设置1次提醒就够了,特么的关掉之后重开 又会反复弹3遍  表情读取带注释的程序慢的要死 最后显示注释区损坏 dvp系列除了eh3必须要用ipssoft 才可以保存/读取 释程序功能功能块   其他的都不能在plc端保留注释 (本人只用过 es es2 eh3系列)可能还有其他的可以ah高端机型应该也支持 但是软件做的太坑用的吃力  松下好像是有缓冲区 各种程序都基本秒读  台达的话读取注释最少6秒 或者更长时间 更新到2.4x还是2.3x的时候 又出现 程序编辑区颜色默认居然是黑色的 和程序线条颜色一样 整块黑的让我怎么编程 你所在设置里面可以改成灰色的?  你特么的关闭重新打开一个程序又编程黑色的了表情这种低级错误都会犯 到2.45版本用改是最新的 又出现 plclink向导语言配置文件放错地方的低级错误(语言文件应该在 WPLSoft 2.45\Language目录下面  到2.45默认识别却在WPLSoft2.45\Language\Language下) 用向导启动plclink后 出现通讯错误后 居然连一个通讯超时错误的 对话框都懒得弹出来了 无限卡住

楼主:
有些所谓的工程师说ipssoft好用些 那软件也是烂 首先要外挂个commgr软件来做通讯 本来台达的通讯这块做得就超级烂还要外挂一个软件 那不就更烂了吗  还是老问题 通讯莫名奇妙中断后有几率出现端口占用 需要换各口  甚至要重新启动电脑 程序编辑也不够友好 画竖线横线 非常,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后来增加了 mps指令快捷稍微好了这么一丢丢 创建的临时变量程序输入到plc之后 临时变量内部会自动分配例如 m2500  d2500之类的寄存器 但是 你修改程序之后不小心用到寄存器 程序居然不会重新分配寄存器 再有最大最大最大的bug  ipssoft 可能是采用外挂一个commgr程序监控程序延迟超级严重  至少延迟2秒钟 这个时候用 wplsoft程序 监控是正常的  台达产品出来这么久 程序还是这么不成熟 不知道 那些工程师 每次在搞一些什么东西 各种顽疾都不修复 就让他烂在那里

网友A:
这个,小型PLC你完全可以选用海为、合信之流替代,稳定性更高的和利时PLC更加是大中小型都有,还是你选型不当呀

楼主:
不是我选的产品的啊 是我们的厂长被台达的代理商忽悠 (应为拿回扣拿的多)

网友B:
我也下载了台达的编程软件,确实不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型PLC你完全可以选用海为、合信之流替代,稳定性更高的和利时PLC更加是大中小型都有,还是你选型不当呀
这里面有几能自已做主选择使用产品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给一家公司做了6年:就在那家公司封杀西门子6年,你信不信??

网友D:
台达的软件确实不好用!幸好我们这只有2台设备是台达的plc 论软件的易用性还是ab 的好啊特人性化 特直观!

网友E:
以前用台达eh2没见有啥问题呀,软件不能图新版

网友F:
台达只有过伺服感觉伺服软件还好,PLC没用过不知道软件如何

网友G:
我用台达的时候都是等他软件出来一段时间以后再更新,因为台达的软件刚刚发布确实有很多BUG。

网友H:
没有用过台达的PLC,没有发言权。

网友I:
 我说一下对台达的看法吧!首先我用过台达PLC,台达触摸屏!  用完之后很绝望,我个人是比较支持国产的,但是台达太不争气了,感觉他们的软件工程师与市场脱节了,不知道客户体验,那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却无动于衷,只觉得自己好就行了,感觉这就是台资可笑而高傲之处吧!不尊重客户的体验!
 第一次用台达触摸屏,感觉好绝望啊!当时我用过威纶。维控,三菱,显控品牌的触摸屏,感觉台达的也不难吧!结果通讯让我搞了大半天,去官网下载资料,都没有详细的说明书,折腾了好久,现在记忆犹新。通讯上之后,编辑软件,发现很多地方不人性化,改一下连接的PLC,所有的端口全部变化,都要重新设置,好无语啊!触摸屏功能是很多,感觉很不人性化,体验感极差!
 第一次用台达PLC,他这个软件跟三菱差不多,感觉还好,就是有注释的的话监控反应有点慢,这应该是通讯方面的问题吧!为了使用台达PLC,特意买了2根通讯线,用来监写程序,通讯非常不稳定,时常中断,下载程序等待时间特别长,让我很抓狂,总之台达PLC稳定性不好
 现在个人认为台达PLC与触摸屏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一副好牌打得稀巴烂,可惜可惜啊!他的价格比国产的品牌PLC触摸屏都贵,性能也差不多;又比日系的要便宜,价钱不上不下
 我现在的老板的评价:台达品牌除了变频器性价比高,其他品牌一塌糊涂,乱七八糟,什么都搞,什么都搞不好,自以为是,不把客户体验当回事!
 作为一家搞技术研发的公司,不把客户体验当回事的公司不是一家好公司!--比如台达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说一下对台达的看法吧!首先我用过台达PLC,台达触摸屏!  用完之后很绝望,我个人是比较支持国产的,但是台达太不争气了,感觉他们的软件工程师与市场脱节了,不知道客户体验,那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却无动于衷,只觉得自己好就行了,感觉这就是台资可笑而高傲之处吧!不尊重客户的体验!
 第一次用台达触摸屏,感觉好绝望啊!当时我用过威纶。维控,三菱,显控品牌的触摸屏,感觉台达的也不难吧!结果通讯让我搞了大半天,去官网下载资料,都没有详细的说明书,折腾了好久,现在记忆犹新。通讯上之后,编辑软件,发现很多地方不人性化,改一下连接的PLC,所有的端口全部变化,都要重新设置,好无语啊!触摸屏功能是很多,感觉很不人性化,体验感极差!
 第一次用台达PLC,他这个软件跟三菱差不多,感觉还好,就是有注释的的话监控反应有点慢,这应该是通讯方面的问题吧!为了使用台达PLC,特意买了2根通讯线,用来监写程序,通讯非常不稳定,时常中断,下载程序等待时间特别长,让我很抓狂,总之台达PLC稳定性不好
 现在个人认为台达PLC与触摸屏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一副好牌打得稀巴烂,可惜可惜啊!他的价格比国产的品牌PLC触摸屏都贵,性能也差不多;又比日系的要便宜,价钱不上不下
 我现在的老板的评价:台达品牌除了变频器性价比高,其他品牌一塌糊涂,乱七八糟,什么都搞,什么都搞不好,自以为是,不把客户体验当回事!
 作为一家搞技术研发的公司,不把客户体验当回事的公司不是一家好公司!--比如台达

去先体验一下台达的电源做的怎么样再说,工控这一块的确台达比较烂,不过人家起家的东西还是做到业界领先的。

网友K:
我也是一直台达,用的wpl2.42,一开始真心费劲,现在习惯了,写程序就切到指令模式直接写代码,通讯是真烂,想写入个程序各种重启电脑,注释大部分机型都无法保留,已经无视了。已经不对台达的软件有任何期望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给一家公司做了6年:就在那家公司封杀西门子6年,你信不信??

4份工作,一份封杀西门子,三份只用西门子,才能做到用了1万套西门子的水平啊,你说你的话还有可信度么。

网友I:
回复 网友J:
个人觉得台达实力还是很强的,只是觉得明明可以做的更加好的,可惜家大业大!结果做的并不是很出色吧!可能对他的期望太高了吧!  台达的电源,我只用过24V开关电源,他的开关电源觉得做的很扎实很好!  还是希望台达在工控行业飞的更加远吧!  最怕他步HTC公司的后尘而没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个人觉得台达实力还是很强的,只是觉得明明可以做的更加好的,可惜家大业大!结果做的并不是很出色吧!可能对他的期望太高了吧!  台达的电源,我只用过24V开关电源,他的开关电源觉得做的很扎实很好!  还是希望台达在工控行业飞的更加远吧!  最怕他步HTC公司的后尘而没落!

工控行业台达是没指望了,现在只求销量不求质量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J:
  你对台达也是这么的绝望啊!工控产品在以后社会发展只会越来越重要,如果错失了机会只会越来越难了!想了想,现在中国社会都想着怎么赚快钱融资上市圈钱,中国的工控行业发展感觉越来越艰辛了!
  不知道二十年后,中国工控行业会怎么样!。。。。

网友L:
还好吧。台达PLC新编程软件很智能的~~

网友M:
楼主用台达PLC有不少时间了,应当对其编程软件很熟悉了(我只是曾对其编程软件稍微做过了解,谈不上有什么体会)。
我个人喜欢稳定的产品,对适应了的,会把其不足看成其特点。
不过,能够听到不同的意见,于厂家多少是个促进。

网友N:
信捷不知道怎么样!用的也挺好!

网友K:
借地向各位前辈咨询下,我目前的公司只用台达plc,现在想建议公司换品牌,请问哪类plc属于现在比较前沿的,适合搭配什么品牌的触摸屏。
只要价格上升不多,应该都可以。
麻烦各位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我给一家公司做了6年:就在那家公司封杀西门子6年,你信不信??
这个,恐怕西门子不会在意吧?!呵呵!

网友P:
引用 网友I:
个人觉得台达实力还是很强的,只是觉得明明可以做的更加好的,可惜家大业大!结果做的并不是很出色吧!可能对他的期望太高了吧!  台达的电源,我只用过24V开关电源,他的开关电源觉得做的很扎实很好!  还是希望台达在工控行业飞的更加远吧!  最怕他步HTC公司的后尘而没落!
台达电源一般般,说不上扎实,你对比下明纬就知道那个好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I:
个人觉得台达实力还是很强的,只是觉得明明可以做的更加好的,可惜家大业大!结果做的并不是很出色吧!可能对他的期望太高了吧!  台达的电源,我只用过24V开关电源,他的开关电源觉得做的很扎实很好!  还是希望台达在工控行业飞的更加远吧!  最怕他步HTC公司的后尘而没落!
台达电源一般般,说不上扎实,你对比下明纬就知道那个好了。

明伟也做PC电源?

网友R:
一提起台达就深深感到绝望,四五天过去了,我还通讯不上,工期摧得急,恨不得把这个PLC跟软件砸了。

网友S:
回复 网友A:
呵呵,西门家的直流驱动还是比较强大的,难道兄弟从来不用直流驱动,数控系统也可以算是比较有建树的

网友T:
2011年刚接触台达小型DVP系列PLC时也是这样的感觉,各种不适。用了五年了,现在感觉挺顺手,WPLSOFT有许多优点,当然大家提出的问题也是存在,小bug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S:
呵呵,西门家的直流驱动还是比较强大的,难道兄弟从来不用直流驱动,数控系统也可以算是比较有建树的

不好意思啊:我都是用ABB的驱动柜,西门子的滚一边去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I:
个人觉得台达实力还是很强的,只是觉得明明可以做的更加好的,可惜家大业大!结果做的并不是很出色吧!可能对他的期望太高了吧!  台达的电源,我只用过24V开关电源,他的开关电源觉得做的很扎实很好!  还是希望台达在工控行业飞的更加远吧!  最怕他步HTC公司的后尘而没落!
台达电源一般般,说不上扎实,你对比下明纬就知道那个好了。

明伟也做PC电源?
pc电源是电脑电源吗?如果是好像没听说过,普通开关电源挺好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R:
一提起台达就深深感到绝望,四五天过去了,我还通讯不上,工期摧得急,恨不得把这个PLC跟软件砸了。
台达通讯有问题,但没有你说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