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中c235为什么复位不了!

楼主(2017-07-25):
学习fx1n,搞一个编码器,c235到设定值为什么不复位,哪搞错了,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你用哪种方式复位的?

网友B:
哈哈;你这FX1N也太山寨了吧;有没有这个功能都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哪种方式复位的?
用m0或者自己触点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这FX1N也太山寨了吧;有没有这个功能都是个问题;
见笑了,捣鼓捣鼓,顺便长点见识!

网友C:
先看其说明,再尝试,或者看其有否示例。

网友D:
可以用自己来复位自己,是不是程序其他地方有干涉,建议换一个计数器,不行的话把编码器那段程序断开,手动复位该计数器,我觉得还是程序冲突。

网友E:
rst c235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rst c235不行吗?
已经用了RST指令!

网友F:
编码器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编码器多少钱买的?
160元!

网友G:
你这块板多少钱买的?

网友H:
这样的工控板部分功能有时候不支持,建议你和供应商先沟通

网友I:
这种板子,我也经常用,也用了很多,便宜嘛,公司图省钱,
简单的数字量控制还行,一般都是用在不重要的场合,简单的治具啥的,因为是仿制的,里面有不少指令都没有,具体你的看下淘宝网上的介绍,还有这种板子很不稳定,干扰的厉害,自己买来研究研究学习一下,还是值得的。

网友J:
第一次见到这种板卡。

网友K:
知识一块板子,不是真的FX1N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E:
rst c235不行吗?
这个肯定可以的

网友M: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