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5):
情况是这样的,我手上有个1769的PLC,里面有程序,我想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试了多次还是不行,是不是没法读出来的?

楼主:
百度经验上有这个选项,我的没有

网友A:
你先建立一个空的文件,选cpu尽量以及槽位,尽量和它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建立一个空的文件,选cpu尽量以及槽位,尽量和它一样。
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授权问题?

网友B(2017-10-16):
点选择文件保存的位置,并且命名,然后 UPLOAD就出来了,就可以读取保存了。

网友C(2018-01-06):
读不出来是版本不够,比如cpu20.4,你装了20.3

网友D:
我给人家修改设备就是读出来修改(不过没有注释很不方便倒是真的),

网友E:
好像这个品牌plc上传不了注释,很蛋疼,。。

网友F:
是不是版本不够啊?

网友F:
是不是版本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选择文件保存的位置,并且命名,然后 UPLOAD就出来了,就可以读取保存了。

按这个操作就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