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5):
我这有一个系统(226CPU)厂家把两个端口全用上了,改成自由口,编程软无法联接,不能通讯,增加一个EM277后可以读,但总是读一段程系统跳停,平时系统工作又没有问题,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是否是厂家对程序加密造成的?

网友A:
程序加密也应该不会通讯不上吧?是不是考虑一下干扰原因。。

网友B:
CPU的SF(系统故障) 灯亮吗?

网友C:
要在stop位置才能与电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