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5):
一台37KW变频器带两个电机,但是这两个电机如果做一用一备如何实现?

网友A:
加接触器切换应该可以。

网友B:
在变频器输出加接触器做转换即可。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不怎么常用 别人一点就通了   大家见笑了哈哈!

网友C:
用双掷刀闸更简单

网友D:
输出端加接触器进行切换的时候必须要把变频器的输入端的是电源断开才可以的,不然会炸机的,所以如果要切换还要在输入端加个接触器才行。

网友E:
大家的方法可行,又学习了。

网友F:
加接触器切换,但在切换电机的时候必须得变频器停了才能切换,要不变频器会报过载的。

网友G(2018-01-31):
刚刚画的,你看能用不。。。

网友H(2018-11-22):
回复 网友G:
不太好 如果在启动的情况 按选择开关就可以转换1泵和2泵 会对变频器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