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5):
最近一直纠结于一个问题,一般成套柜子中除计量回路外二次控制部分大多用1.5平方的电缆,那么这种电缆的安全载流量为多少A,2.5平方,4平方呢?
另外一次回路中他们的安全载流量又各为多少A?

网友A:
正常接触器的除主触点以外,电流应该在5A

网友B:
要看配电柜容量多大

网友C:
电缆线安全载流量,样本有指标。与环境温度有关。

网友C:
10方线,每平方载流量乘以5安培即可。

网友D:
查电缆厂手册最准,刚工作的时候师傅告诉大概估算是一平方4A。

网友E:
楼主可以参阅输配电速算手册

网友F:
经验口算10平以下的,一平乘以7A计算,与温度有关

网友G:
10下5
100上2
基本上都可以
有相关手册可以查询!

网友H:
1.5平方可以通10安。

网友I:
动力输送我是1平方载流3A计算

网友J:
每平方的导线,安全载流量是5A,以此类推,超过100平方的,减半至2A。

网友K:
2.5平方可以带20A的电流,4平方可以带30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