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5):
MM440变频器,原为面板调速,后改为电位器调速,改后可以正常调速,但是面板显示频率小数点后两位一直飞快闪烁,什么原因呢。
电位器4K7。

网友A:
电位器阻值不稳,

网友B:
电位器里面滴下油转几下再试试看

网友C:
面板调速正常吗

网友D:
换个质量好的电位器试试

楼主:
面板正常,电位器换过两个,都是新的。

网友E:
应该是电位器给定的值在变化!

网友F:
   你再调为面板给定频率试试,若后两位不再闪了,那一定是电位器的问题,你把电位器改为10K的试试,这样通过电位器的电流小一点,工作稳定一些。你原来用的电位器可能质量也不太好。

楼主:
调回面板是没问题的,电位器说明书要求最小4K7。

网友G:
直接把10伏接到给定看看还闪吗。

网友H:
呵呵,小数点后的闪烁也是基本不会有大的影响的

网友I:
呵呵;小数点后闪动也算正常的,线太长或有干扰时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调回面板是没问题的,电位器说明书要求最小4K7。
   它是说不能再小了,但是可以再大一些是可以的。

网友J:
小数点闪动影响不会很大呀,除非你的设备要求很高精度

网友I:
电位器你用的是单圈的,换成多圈的会好一些;

网友K:
建议电位器数值大些,然后精度高点。

网友L:
模拟量采样弄低点

网友M:
电位器不是原装的,换一个。

网友N:
电位器规格换大点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