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温度

楼主(2017-07-25):
有没有遇到到过如下控制:
                       例,西门子PLC,变送器,温度传感器。初始温度55摄氏度,三十分钟,降至设定温度10度。
设定温度随时间改变,而改变?、、小弟感谢分享

网友A:
你这个需要配合上位机或者人机进行值的给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

楼主:
回复 楼主:
主要是这个降到设定值用30分钟

网友B:
是不是控制制冷温度和时间

网友C:
程序应该不难做

网友D:
要求控制温度准确可以用PID,但是PID在控温初期可能偏差较大(个人见过大于10度,那个系统热惯性较大),随着系统自整定参数,最终可以稳定到偏差0.2度左右

网友E:
这个很简单,不难,我本身是做这块控制的,精度不高可以位式控制,精度要求高就要做PID

网友F:
(初始值-最终值)/时间,使用定时器做减法修改设定值就可以了呗,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有就是30分钟从55摄氏度降到10度,如何来做(思路)

网友G:
怎么降温的? 开多开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