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选型问题

楼主(2017-07-25):
想用24V的加热棒给一个小东西加热,加热棒功率50-70w,温度大概100度左右,想选用一款温控表,能直接输出24V电压直接接到加热棒工作,不知道是否有这种类型的温控表可以达到这种要求?主要是怕表的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A:
建议增加转换接触器或电子开关模块

网友B:
有继电器输出的温控表,用这样的表就够了。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温控表,需要外加1个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发热棒

网友C:
通用温控器只是控制通断,还要有24V电源供加热。

网友D:
24V电源还需单独提供,没见过可以达到楼主要求的温控表

网友E:
劝楼主还是把温控和温控驱动分别考虑。会更可靠一些的。几十瓦的加热棒也不是小功率。温控器一般都是弱电输出,带载能力不会超过1安培的。加个驱动安全呀。

网友F:
不知道你要求控温的精度如何?±5度可以吗?如果控温精度要求不高,用普通的温控器输出开关量信号空寂即可,用温控器+继电器去控制加热丝。

网友G:
试一试固态继电器。

网友H:
加中继控制,最好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I:
24伏还真没见过  一般的容量肯定不够

网友J:
晶体管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足矣

网友K:
加一个继电器或者接触器

网友L:
肯定要加电源的。

网友M:
一般温控都继电器控制,当然也有晶体管的(价格略贵),不过容量都不大,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就继电器控制,精度要求高的话就晶体管控制固态继电器。

网友N(2017-08-29):
给继电器加24V电源就可以了,AUTONICS的温控器,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O:
50-70w,24伏,电流2-3安,对温控表自带的继电器来说,电流不小,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P(2017-10-16):
用个宇电温控表,再上固态继电器,然后再来变压器变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