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多大的线?

楼主(2017-07-25):
这是一个小学校的立面示意图。我想问,分电箱该选用多大的线合适?谢谢

网友A:
/o千瓦就用10平方的线,多少千瓦用多少的线

网友A:
这样用比较安全,

楼主:
这也太安全了吧?

网友B:
两个最大的16平方,其余10平方,

网友C:
不管大小每个楼层的选择不小于16平,要留点余量

网友D:
一群大老粗外行电工,当心触电,安全最重要

网友E:
有功力率按照功率来
不考虑同时运行的使用率就直接套

网友F:
三相进线 30KW用3X6平方     其余用3X4平方

楼主:
我准备每个电箱都用35mm的线!因为这只是空调的功率数,其它的用电没在里面,用户是一所小学校,基本都同时用电。反正上头允许就好。

网友G:
回复 楼主:
都用35的基本没问题,0.6/1KV的铠装,非铠装的都可以。

网友H:
如果只有空调的负荷KW数,那个不好配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三相进线 30KW用3X6平方     其余用3X4平方
太小了吧?平均一项45A.感觉至少10平方。如果是我我会选16或25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