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5):
没有电容怎么控制启动方向的?原来做过实验,不接电容电机不会启动的,要么用手转下,就是这个方向运转了!

楼主:
难道是,内置电容?电机出线就两根,没有其它

网友A:
没有图片,不好判断。有的电容器是内置的。

网友B:
单相电机有一种叫做罩极电机就没有电容,还有一种是用离芯开关的也没有电容。

网友C:
有不用电容的,如控制柜散热风机

网友D:
可以不用电容的!像冰箱压缩机电机,不过性能不及带电容的好。单相电机分主副绕组,副绕组在启动瞬间提供启动力矩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用电容提供不间断的旋转磁场

网友E:
有用离心开关启动的

网友F:
修过带有离心开关的单相电机,到指定转速后,离心开关动作,断开副绕组,离心开关安装在端盖上。
还有工业风扇电机也没有电容,不知道叫什么电机

网友G:
没有电容如何起动?离心开关的也得靠电容起动吧?看不到不等于没有

网友H:
罩极电机功率都比较小的;

网友I:
内置电容?

网友J:
是不是这种小功率启动不用电容可以的?

网友K:
没有双休,我们可以忍受,工资低,我们为了孩子,也可以接受,但是加班,没有加班费,还不让倒休,建议还是不要去了

网友L:
里边可能有离心线圈。

网友M:
这个你把电容搞丢了就不要说了

楼主:
外观看就是没有电容,后面一个散热风扇,前面就是水泵叶轮,电机就出来两根线

网友N:
拍个图看看啊

网友O:
单项潜水泵有电容的,都密封在泵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