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切工频跳闸

楼主(2017-07-26):
一控三90KW,变频切工频时工频跳闸,19KA启动变频器,18KA为变频器达到50HZ输出信号。

网友A:
切换时的的速度是多少啊,建议不要在电机高速运转的时候切换!
【方案】
网络安全备受重视,华北工控加大嵌入式网关产品研发与供应

网友B:
是不是空开有点小,直接启动跳的扎。
【方案】
基于台达自动化产品的蒸馏水机控制系统

网友C:
新设计的电路?电路不全,1KM吸合,2KM再吸合,同时吸合?应该互锁。
【方案】
快递业活力满满,华北工控积极部署智能物流领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互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50HZ后再切工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做延迟吗?

网友E:
首先要看你的宏设置是否正确,是标准宏还是PFC宏,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宏, 如果是标准宏,先不论是否可行,应该需要延时,你这是要1KM断电和2KM通断严格一致的节奏,就像星三角和自耦降压不要延时??。
【方案】
华北工控基于RK3588芯片计算机,满足8K超高清视频显示需求

网友B:
你的工频电机转向和变频电机转向一致吗,你做过测试吗,在说变频器在运行当中断负载也会报警的。
【方案】
CNC | 模拟主轴同期攻丝应用

网友F:
变频转工频,先切变频,延时1秒投工频。
【方案】
CNC|掌握黑科技! FTP文件传输小妙招

网友G:
先切变频,延时1秒投工频,没有用,本人就曾经历过,75KW水泵,原来用Y/△转换正常,后来改用变频,在变频转工频时,250A的空开跳闸,于是,我就尝试转换延时,从0.5秒试到3秒都无效,最终换300A空开才解决问题。

其实,这就是业内人士所说的电机残余电压,在转换时,变频与电机内的残余电压存在相位差,该相位差时大时小,当相位差小时,转换正常,而当相位差大于某一数值,将导致较大的冲击电流。

网友H:
楼上的有道理。但是切换时这么大电流确实是问题。有可能让上一级开关跳闸。

网友I:
你这变频器纯粹起的是启动作用,那为什么不直接用软起?

网友J:
1 可以试试把电机接线盒内的三角形接法改为另一种连接
2 可以把变频器频率调高些如51--53Hz试试,需在电机和变频器电流不超额定值情况下。

网友I: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想法,大家讨论以下:电机脱开变频器后,由于电机在旋转处于发电状态。
假如变频器的相序和电源的相序不同,应该会引起空气开关跳闸。这里的相序不同并不是变频器带电机的转向,和电源带电机的转向相反。假如A、B、C的相序是正转,那么B、C、A和C、A、B的相序也是正转。
那么,假如电源的A相电压比B相高,而电机脱开变频器处于发电状态时的电压B相比A相高,当电机接通电源的瞬间,应高有较高的短路电流。
所以,我建议把变频器或电源的相序,按后两种相序更换试一试,看有没有解决。

网友K:
我看这个图变频切工频没有先把变频器的进线断开吗。看一般的说明书上,变频转工频是要把频率升高到50HZ,然后断开变频的供电(也有发出停机信号的),再断开变频到电机的接触器,延时再吸合工频到电机的接触器。

网友K:
把图片传上来给你 参考下,希望能对你有用,如果成功了,也希望能一起分享下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I:
建议他们用软启,他们没同意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用的空开250A 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用的空开250A 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想法,大家讨论以下:电机脱开变频器后,由于电机在旋转处于发电状态。
假如变频器的相序和电源的相序不同,应该会引起空气开关跳闸。这里的相序不同并不是变频器带电机的转向,和电源带电机的转向相反。假如A、B、C的相序是正转,那么B、C、A和C、A、B的相序也是正转。
那么,假如电源的A相电压比B相高,而电机脱开变频器处于发电状态时的电压B相比A相高,当电机接通电源的瞬间,应高有较高的短路电流。
所以,我建议把变频器或电源的相序,按后两种相序更换试一试,看有没有解决。

分析的有道理!
由此看来,无论是Y/△,还是自偶,电机在工频降压启动时的相序不变,假定降压时启动时的相序是A、B、C,在全压时的相序仍然还是A、B、C,所以,工频降压启动转换就不会跳闸。

而变频器的相序是经过直流重新逆变而来,与原有的工频相序不一定相同,假定工频相序是A、B、C,而变频输出的相序有可能是B、C、A,尽管电机在变频转工频时,方向不变,但相序却不对,因此转换时的冲击电流相当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样的话是不是每一次切换都会跳闸,而我的是偶尔能切换成功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是不是每一次切换都会跳闸,而我的是偶尔能切换成功

真不知怎么回答你,就问你一句话,切换偶尔成功与全部不成功有区别吗?

网友L:
切换时应该有一个时间间隔,变频器运行的频率及波形与切换时的频率波形不一样,瞬间切换回造成大电流

网友M:
在转换时,变频与电机内的残余电压存在相位差,而当相位差大于某一数值,将导致较大的冲击电流。

网友F:
相位检测的变频转工频,是属于无缝转换。需要变频器有此功能才行。没有相位检测,就是先给电机断电,然后延时,然后,转工频。

没有相位检测的变频转工频,一般是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电机断电,也就是变频器的自由停车,此时电机自由滑行,在延时作用下,电机通过旋转,把省磁能量通过变频器输出模块的续流二极管放电。第二阶段,接触器打开,电机脱离变频器,自由滑行,此时电机就是不带电体,转子空转,第三阶段,闭合工频接触器,电机在旋转中接入工频运行。

这种转换,会有电流冲击,就是工频投入瞬间相角差。但应该是可以接受的那种。

网友N:
1O楼说的太好了,

网友O:
看来延时很重要

网友P:
回复 网友G:
要是这个问题就好查咯!

网友C:
要解决什么问题?图有问题,就把图发全,接线,调试,还是没有设计好?

网友E:
楼主搞定没?跟大家一起分享下。

网友Q:
90KW电机正常工作电流在160A左右,断路器配置最低容量在2倍以上,也就是330A的断路器,选用250的实在有点250

网友F:
是,断路器应该有裕量才是。搞得太紧张了。断路器的价格还是能承受的吧。

网友I:
回复 网友Q:
今天就稍稍看了我们厂三台电机的断路器,两台110KW的电机是软启动,配置的是325A的断路器,;一台75KW的电机是变频,配置的是225A的断路器。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是不是每一次切换都会跳闸,而我的是偶尔能切换成功

真不知怎么回答你,就问你一句话,切换偶尔成功与全部不成功有区别吗?
有区别,说明电路有缺陷

楼主的电路完全听天由命~又继电器的响应来决定。
改电路吧

网友R:
楼主,问一下,那个空开跳,使用plc吗

网友R:
怎么没见4km,6km参与1km的互锁?
电路不完善

网友Q:
引用 网友I:
今天就稍稍看了我们厂三台电机的断路器,两台110KW的电机是软启动,配置的是325A的断路器,;一台75KW的电机是变频,配置的是225A的断路器。
电机断路器可以整定跳闸倍数、延时跳闸时间,软启动器如果第一次没有顺利启动,就需要等待一段散热时间,否则不是断路器跳闸就是软启动器过热停止

网友S:
应该用300的断路器吧,有点小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Q:
我知道断路器根据实际工况调整运行电流和最大允许短路电流等。我们厂的那两台110KW软启动的那两台电机还没出现启动不成功的现象。
我回复你的意思是:按你说的110KW的电机,需要配置400A的断路器,可我们厂这两台配置的是325A的断路器。而且运行电流调整在0.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