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6):
控制一个阀门间隔启动,运行5秒,停止10秒,为什么KT1运行5秒正常,KT2 十秒之后,
两个时间继电器不断地跳动,看原理图也没有问题哇,图二是时间继电器。求解,谢谢!

后来通过加了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感谢网友提醒,有剩磁现象,下次用双循环时间继电器,
省得麻烦。

网友A:
我用模拟软件跑了下2个时间继电器没问题啊

网友A:
或者你把时间延长看看动作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把时间延长看看动作正常不。
时间延长了还是老样子,还是跳

网友B:
把这两个都取消,只选择一个双循环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有这样的成品

网友C:
仅从纯理论上来看,没什么问题,我认为,这要从该时间继电器内部电路上来考虑。因为时间继电器的线圈断电后,内部存在一定的残余电量,这个电量的大小,与延时的时间成比例,如果此时立即再次通电,内部的残余电量还未来得及释放,其动作时间肯定受到影响。

其实,根据楼主的要求,还有一种双循环的时间继电器(并非楼主的双控继电器),仅有单一线圈,单一延时触头,因此不存在10秒转换的误动问题。

网友D:
换直流供电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E:
这种用纯时间继电器做的电路,运气好,正常运行;运气不好,那就是乱七八糟的跑。主要是继电器的剩磁问题。
还是用双时间继电器吧,几十块钱一个。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这个单纯如此的话用时间继电器的确简单,我们控制那种压铸机链板线就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用纯时间继电器做的电路,运气好,正常运行;运气不好,那就是乱七八糟的跑。主要是继电器的剩磁问题。
还是用双时间继电器吧,几十块钱一个。
谢吴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从纯理论上来看,没什么问题,我认为,这要从该时间继电器内部电路上来考虑。因为时间继电器的线圈断电后,内部存在一定的残余电量,这个电量的大小,与延时的时间成比例,如果此时立即再次通电,内部的残余电量还未来得及释放,其动作时间肯定受到影响。

其实,根据楼主的要求,还有一种双循环的时间继电器(并非楼主的双控继电器),仅有单一线圈,单一延时触头,因此不存在10秒转换的误动问题。
说得很详细,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两个都取消,只选择一个双循环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有这样的成品
谢谢,下次设计知道啦

网友G:
回复 网友A:
啥模拟软件推荐一下呗!

网友G:
楼主未采用双循环继电器,直接加了中间继电器啊,。。。。。。。。。楼主的KT2停止结束后 还需要手动启动才能启动阀门吗!!!

网友H:
电子时间继电器要考虑到余电,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未采用双循环继电器,直接加了中间继电器啊,。。。。。。。。。楼主的KT2停止结束后 还需要手动启动才能启动阀门吗!!!
不需要哇,一直循环下去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G:

网友I:
也碰到过同样问题,用在压缩空气储气罐定时排水,车间经常反应压缩空气有水,检查发现用2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偶尔会失控,后来改双延时稳定运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