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6):
大家都是怎么保养电动机的?我的保养方法是,清理卫生,检查接线端子,检查风扇,轴承加油,电动机轴承大家都是怎么样的更换标准呢?

网友A:
一个使用时间(实际运转的时间),在一个就是有异响

网友B:
现在的交流异步电机,都是封闭式的。基本是免维护的。1000小时检查下有否异响?观测一下电机空载电流。没事就接着用吧。

楼主:
我们这里是棉花加工厂每年都是4个月的工作时间,当然每次开机器前都是要检修的

网友C:
现在轴承都是免维护的,我们这里只在减速机里打注黄油就可以了。

网友D:
和楼主说的差不多啊

网友C:
接线端子什么的不是震动厉害的场合一年一次足以,散热风叶和轴承听声音,看震动一般可以明了的。

网友E:
我们公司是领导看到不爽,或是感觉不顺眼就更换电机轴承。当然是针对在电机保养的时候,轴承还没出现明显的问题时。

网友F:
我们这里一般是保养或维修的时候,顺便换掉。平常注意加油即可

网友G:
直流电机还是要经常保养碳刷

网友H:
你做的很好了,但是要做好保养记录。

网友I:
我们这基本都是小电机,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换。

网友J:
我们这边的水泵的轴承都是免维护的
不允许加油
厂家定义时间到了就换

网友K:
一般就是,定期检查,加加油,有问题就修,修不了就换

网友L: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保养要根据使用时间及工作环境进行保养,保养有日常保养和二级保养。日常保养检查电机绝缘电阻;电机工作时,听是否有异常声音,检查电机风扇叶片是否松动。二级保养就要把电机解体,检查轴承是否完好,清洗轴承,检查轴承间隙是否正常,用手旋转轴承,观察轴承旋转时声音是否正常,不正常就要更换电机轴承,更换润滑油脂,另要检查电机端盖与轴承间隙是否正常,观察转子是否有扫堂现象。

网友M:
日常保养检查电机绝缘电阻;你做的规定呀

网友N:
我在上家单位工作的时候,他们是每次年度大检修把新轴承(免维护)拆开加油,而且是加满,然后换上。不知道是不是高寒地区的原因,很多做法不同。

网友O:
定期保养没坏也换,或异响了再换

网友P:
绝缘,绕组温度(如果有传感器),轴承温度(如果有传感器),异响,电流等都可以做为保养依据

网友Q:
定期检查是必须的,发现问题就马上解决,如风叶清理绒纱等杂物缠绕,轴承有否异响需更换,接线盒内电箱紧固螺丝是否松动,整机绝缘等级测量,电机外部灰尘清理等等。

网友R:
电机主要检查的是轴承的润滑情况!

网友S:
要做好维修、保养记录。以后维修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