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6):
请问:单相电机碳刷打火怎么办?没有相应的碳刷可以更换。

楼主:
看着有点害怕的感觉,火星四射的!

网友A:
单相电机?碳刷发打火?弄错了吧?直流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电机?碳刷发打火?弄错了吧?直流电机吧?
说的对!

网友B:
是类似电动工具的单相串励马达对吧,吧换向器清理一遍,碳刷磨损,用体积大的碳刷,砂纸打磨刚好,换上去。如果任然不改观,那么多半是绕线型转子的线圈绕组有问题了,需要更换。

网友C:
火花拖尾转子坏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手提钻手提刨之类是交流的

网友D:
碳刷打磨下看看

网友E:
可以买个大一点的,打磨一下装上

网友F:
换碳刷就可以了

网友G:
楼上回答的很全面的,换新的碳刷试试,如果还是没有改善。电流过大,可能就是转子有问题了。

网友H:
楼主应该是单相串励式电机,应该与电动工具差不多吧,换向器火花大有以下原因:1.电机轴承问题,2.碳刷问题3.转子线圈问题。一般如果是转子绕组问题就要更换啦。

网友I:
这个碳刷本来就是有一定寿命的,是个易损件,市面大把可买

网友J:
打火比较严重,还有发热较大的话基本就是线圈问题了,换碳刷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打火比较严重,还有发热较大的话基本就是线圈问题了,换碳刷是解决不了的
遇到过,换了没有用,没一点效果。

网友L:
换碳刷试一下

网友M:
回复 网友G:
听见碳刷就想到直流,有意思。

网友N:
先易后难吧!
碳刷好买直接换了再说

楼主:
谢谢各位了,换碳刷也解决不了了,决定买整套的了定子转子都换了!

网友O:
碳刷是不是老了,要不就是电机的换向器有问题了。

网友P:
无非就是三种问题,第一碳刷,第二转子,第三线圈。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直流电机打火严重,有两个值得注意:第一,碳刷磨损露小辫线了,磨换向器铜头:第二,几何中线偏离了。

网友Q:
难保养,碳刷好坏难鉴别!

网友A:
不会吧?直流电机打开换向器侧的盖子,就能看见换向器表面状态,而且把碳刷从刷窝里拿出来看磨损易如反掌。

网友A:
几何中线,在刷架上有出厂标记,一般是漆痕。

网友R: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换碳刷也解决不了了,决定买整套的了定子转子都换了!
钉子转子一块买,这维修差不多赶上工具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换碳刷也解决不了了,决定买整套的了定子转子都换了!
钉子转子一块买,这维修差不多赶上工具的价格了
这个是一个用在吸料机上的,不单独卖转子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直流电机打开换向器侧的盖子,就能看见换向器表面状态,而且把碳刷从刷窝里拿出来看磨损易如反掌。
谢谢指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打火严重,有两个值得注意:第一,碳刷磨损露小辫线了,磨换向器铜头:第二,几何中线偏离了。
谢谢了,厂里说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难保养,碳刷好坏难鉴别!
这东西容易损坏!

网友A:
直流电机应该挺皮实耐用的。就是需要定期检查和维护。麻烦。

网友S:
整流子(转子)有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整流子(转子)有问题了吧?
是的,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应该挺皮实耐用的。就是需要定期检查和维护。麻烦。
他们这里没有人管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如果没人管,直流电机就会有事了。特别是换向器和碳刷,还有转子轴承加油,还有冷却风机卡阻等等。直流电机是需要巡检的。和交流异步电机不同。

网友T:
就是换碳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如果没人管,直流电机就会有事了。特别是换向器和碳刷,还有转子轴承加油,还有冷却风机卡阻等等。直流电机是需要巡检的。和交流异步电机不同。
谢谢指导!

网友U:
转子磨得差不多了。换新碳刷能好些,但最根本的是要换转子。

网友A:
转子换向器,定期要看,如果磨损严重,可以车削后,再使用没问题的。有关直流电机的维护和保养条例,电机制造商就提供了。可以参考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子换向器,定期要看,如果磨损严重,可以车削后,再使用没问题的。有关直流电机的维护和保养条例,电机制造商就提供了。可以参考呦。
谢谢版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转子磨得差不多了。换新碳刷能好些,但最根本的是要换转子。
谢谢了 !赞一个!

网友V:
一般的手电钻角磨机什么的都是用碳刷的,打火很正常的,如果火花太大,就是接触不好,用砂纸打磨下,或换新碳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