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6):
请教各位师傅:单位的线切割机床电脑主机不开时水泵和运丝电机都工作正常。但是电脑主机一开机水泵和运丝电机就都不工作。
 应该是和断丝保护有联系!断丝保护开关和继电器查看了没有问题。因为不太了解其控制原理特请教大家一下,控制电脑主机和断丝保护的关联。谢谢大家!

网友A:
有说明书或图纸的话,可以查看一下、所述两者有无关联;或者,观察电脑主机开机时,断丝保护是否动作了。
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慢慢了解其相关电路。

网友B:
重点检查断丝保护微动开关,常闭触点有可能断开。

网友C:
这要多看说明书了,看是什么地方动作了?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的回答! 头回修线切割机床不了解其工作原理,老机器没有说明书及参考资料。再问下断丝保护和电脑主机和控制卡有电路关联吗?还有工作完成后自动停车与断丝保护的关联? 还是断丝保护是独立的串联电路与控制卡没有相关。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没有见过设备,可能难以具体回答楼主的问题;
楼主可将设备型号、厂家、或者出厂年月等提供,看有否了解该设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