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6):
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希望配一个塔吊控制柜,问我要多少钱,我不太清楚行情,想问问,工费一般需要多少钱?

网友A:
不好回答啊,毕竟要求的元件品牌不同同样的配置价格都会有非常大的差别,更何况配置都有多样化啊

网友B:
俺的起点价是10K,这个玩意目前高温高空作业,实在不想玩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希望配一个塔吊控制柜,问我要多少钱,我不太清楚行情,想问问,工费一般需要多少钱?
如果整个工程承包的方式(提供材料、安装、调试服务),可以适当降低人工费,而从硬件材料的采购总金额处多要点利润。这就能体现了服务费低廉的假象
如果只是包工不包料,有技术含量的人工费,自己把握吧,大概以整个工程的完成耗时为单位,比如3天,可一次性索要3000左右吧

网友C:
虽说技术值钱,但是也要看着挑顾客来的,要是对成本极为敏感的私营或者小作坊来说,超高报价,只能先把别人给吓楞了

网友D:
就说配一个控制柜
其他什么规定都没有没法报价的
功率没有
安装包含不包含都没
有些还有配监控这些都是差异啊!

网友E:
淘宝有现成的,买一个按上即可。给你个链接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01.ebb2eb2FtFFcD&id=535770424780&ns=1&abbucket=4#detail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配好了让他们自己吊上去自己接线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F:
高雅可是很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