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见到一组配电柜,小型空开都是旋钮式的

楼主(2017-07-27):
上面还有一组类似信号线的电线,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由于走的比较急没有来得及拍图片,

楼主:
就是这种轧花机厂配电柜

网友A:
旋钮式的断路器开关,在低功率领域非常常见,而在超大功率领域,还是上下推式的大功率空气开关,或者电动式的大型断路器。

网友B:
旋钮式操作件的开关,只曾见过图片;也许如2楼所说,有的地方用得较多。
类似信号线,可能是对开关操作用(想象,可能不符实际)、或者是开关的状态等。
可查看产品样本,看有无类似开关。

网友C:
这种上开关前几年就看过,以进口的设备控制小功率的多,功率大的还没见过

网友D:
发个空开图片看看呀。

网友E:
不拍要点啊

网友F:
信号就是辅点吧

网友G:
施耐德的马达保护开关不是很多旋钮式的吗

网友H:
很常用的,欧洲进口的多了

网友I:
皮带的地方都没有防护罩,太危险了吧

网友J:
 空开、图片呢?

网友K:
抽风管道接口比较专业!

网友L:
发的照片好像有误吧!

网友M:
是不是那种施耐德的GV2-PM****马达保护专用断路器呀?
那种价格挺高的啊,最少240多呢

网友N:
设备旁就是深坑,防护网栏必须安装,皮带传动部分也没有防护罩,安全隐患太多。

网友O:
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楼主说的这样的开关!

网友P:
旋钮的空气开关很正常啊,但这个设备的皮带传动不加防护罩缺少安全

网友K:
图上我是仔细看了
没见到什么旋转开关啊!
谁能指点一下!

楼主:
改天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