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烧保险故障

楼主(2017-07-27):
一台车床使用过程中突然停机,发现保险烧了一个。换了一个后又烧了,据上个班电工反应,一共换了4个,后来不敢换了。
接班后了解情况,分析电路。
此保险是整流块电源,整流块输出经5个继电器开点分别控制5个离合器。
分析原因
查看柜内继电器,KA2开点发黑,测量其带离合器,阻值零。正常应该为20
排查离合器线路,在车床溜板箱接线端子处发现接线柱掉造成短路。
继续排查上一级,将整流块输出线拆掉,送电,继续烧保险,检查测量整流块击穿,更换后送电,输出正常。24伏。
接上所有线路,使用正常。
这是一起因离合器线路短路,而且排查时未将开关复位,致使KA2长期吸合,频繁的换保险,最终整流块也烧了。

网友A:
整流后输出加个保险丝就更好了,排除故障方便,安全……我一般都这样做……

网友B:
换了一个烧了不检查原因还接着换,还是楼主有经验

网友C:
楼主经验丰富呀。

网友D:
不查明原因换再多也是烧坏,还是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E: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经验丰富。
有啥丰富的,烧保险不检查继续换多少都烧。

网友G:
换上都烧了,还能在换上去也是厉害的。

网友H:
这个不错。出问题不怕,只要按照系统电路原理顺藤摸瓜。锁定故障点。就是有的放矢的解决问题。这种处理不盲目,不盲从。太值得点赞了。

网友I:
故障扩大了啊

网友J:
我们一般都把保险换成空开了!保险换起来太麻烦 还要做备件!

网友K:
设备电气保险丝熔断,就不能盲目的安装新的保险丝,肯定线路或者负载有短路故障,必须找到短路点,排除后才能更换保险丝....离合器的电流只能安装2A保险丝。

网友L:
换了一个还烧那就说明电路有故障了,还能连续烧4个,跟我们公司的机修一个样。

网友M:
加个单P的空开就省好多麻烦了。

网友N:
虽然看起来是个常规故障,但“电工技术”版块欢迎工作中的实例介绍;而且,该主题对于设备维修初涉者,可以有较好的参考作用。

顺及提一下回复。
3楼和9楼,这两位都是高分,而却是应景式回复,显得实在不应该:
3楼仅有一句一般性的感概,实质是无意义回复;9楼略微切题,却常见其这种套式回复,久之至少会是视觉疲劳。

5楼的回复,是4楼的末几个字,已多次提到反对如此摘抄。
在“电工技术”版块,提倡写自己的话。

引用 网友C:
楼主经验丰富呀。

引用 网友E:
楼主经验丰富。

引用 网友I:
故障扩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