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指令问题

楼主(2017-07-27):
串行数据传送通讯指令RS只有十六位连续执行型,此编程格式为:
  RS D200 D0 D500 D1
  *D200:发送数据寄存器起始地址编号,只能用寄存器D
  *D0:发送数据点数,可以用D或者数值,其范围是:0---4096,如果不发送只接收请设为0
  P.L.C.技.术.网——可编程控制器技术门户
  *D500:接收数据寄存器起始地址编号,只能用寄存器D
  *D1:接收数据点数,可以用D或者数值,其范围是:0---4096,如果不接收只发送设为0
疑问:1、我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怎样定义功能码,比如我要接收功能码0x03的数据,哪个才是?我要发送功能码0x04的数据又是哪个?

网友A:
你 这是要自己做两边的硬件通讯吗,如果是用modbus 功能码是两边的设备通用的,例如03功能码就是读操作,如果你是要做自己的硬 件通读,那就有点像是单片机了,要自己做好代码的定义。

楼主:
硬件是买回来的,有MODBUS通讯协议,现在要读出03功能码的数据,用ADPRW指令试过,可以读取。想试一下RS指令,但是不明白它的指令代码怎样定义的

楼主:
用第一个指令可以读取了,现在想试RS指令,搞不明了

网友B:
这个RS 指令不分你说的协议格式,只是按照你设定的发送接收数据个数工作。例如你要發送01 03 05 61 C1,你只需要將以上5組數據分別送到連續的D0~D4中,然后直接使用RS D0 K5 D100 K5就行,假如通訊夥伴返回數據也是5組,那麼這5組數據就會按照順序存儲在D100~D104.

楼主:
原来这样的,谢谢了

楼主:
还是读取不过来,图片1是用串口测试的的数据,图片2是我写的程序,麻烦指点指点哪里的问题。

网友C:
你的校验码也要发过去,比如你要发送的数据是6个,那还要加上两个校验码,所以应该是[RS D200 K8 D500 K5 ]

网友D(2017-12-0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串口能正确读取变频器状态  但是用plc时程序里却接收不到读取状态 接收信号灯也不亮  写入是正常的

网友E(2018-01-29):
回复 网友D:
同命相连呀!我用的是三菱的FX1N的PLC和欧瑞变频器  英威腾变频器 三菱变频器都一样,能控制变频器,读取变频器数据就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F:
简单点说就是按照你的通讯协议将数据依序填充到发送数据寄存器中去,接收后按照协议从接收的寄存器中取数据,8位与16位的区别就是每个寄存器存放的数据是8位还是16位,16位模式时分低8位与高8位,你可以用与或指令加数据颠倒指令取出16位中的8位数据

网友G(2018-05-08):
RS指令编写完毕之后,还需要模块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