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7):
按键上下翻页有,时间,有功,无功,尖,平,谷,等,好多项目,具体要看哪一个数字

网友A:
累计用电度数应当是在 有功 那一项。

网友B:
按上下翻页键,或看时间长一些,它会循环显示

网友C:
看型号 百度说明书!

网友D:
看有功总

网友E:
尖+平+谷=总有功,本月1号总有功-上月1号总有功=上月总电度数,再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就是工厂的总耗电量。
如果要核算电费,本月尖平谷各自减去上月尖平谷,得到三个数,然后各自乘以变比,得三个总数,再乘以各自的单价,相加,基本就OK了。

哦,还有,无功电度数也要缴费,无功数值超过规定的数值,就得扣费。

网友F:
只要一个总数就看有功总
要是需要分时段的就有功数据全部看

网友G:
2楼说得好,楼主会了吧!

网友H:
看有功功率吧,有手按下,会有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