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线通讯问题

楼主(2017-07-27):
我这里用一台苏州汇川的h1u 系列软件上只有com0根com1口

我电脑里是com3-com9没有com0根com1没法跟plc通讯,需要怎样设置  谢谢

网友A:
把任意一个口改变0或1

网友B:
com口属性里有高级设置,设置里能改com口号。

网友C:
那你应该是usb转com口,可以在com口属性里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好了谢谢是软件的版本高了,换了个低版本的就好了

网友D:
电脑上可以改的呀!

网友E:
改电脑上端口就好了。

网友A:
把你不用的端口改成你要要的端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