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7):
打算做一个数据存储,每个产品有一个编号,然后对应的会做一个拉力测试,希望将产品的序列号和拉力测试结果存储起来,方便以后查询??

哪位大神教教我要怎么做?

最好是存储为EXCEL表格

PS:最好是西门子的屏????

西门子有些屏带存储卡,这个存储卡有什么用

网友A:
通常触摸屏有日志功能,可以根据信号或是时间条件存储数据的,可以保存为CSV格式,可以用软件在电脑里打开。

网友B:
你的需求不建议你用触屏完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需求不建议你用触屏完成
用电脑?很多触摸屏就带有这功能。

网友D:
普通的触摸屏就是存储数据功能呀,然后可以定时拷到你的U盘上。数据格式是CVS的,可以用excel表格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