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7):
以前的设备没听说过要改程序的,什么故障也不需要看程序,反正程序调试好后就不会出问题

现在这里有些生产线,也用了好多年了,而且他们也不断改过,我总觉得还是有问题,我感觉有些过程不应该等待,影响生产效率,我感觉有些操作不应该有,我感觉有些问题不应该存在,我想改得完善一点

也改了一些地方,感觉好多了,操作工也方便了,速度提高了,可是还是有些问题没有搞好,就是有种设备竟然需要因为产品工艺的变化而写几套程序,为什么不在触摸屏里面通过修改参数和选项设置去实现呢? 还真有些难度,像前面的修改,你只要知道部分程序的含义就行了,这个可能要对整个程序都要了解。

设备的生产工艺其实并不复杂,但要读懂别人的程序并不那么容易, 写这个程序的人真的是随心所欲,想到哪写到哪,找不到规律,还有很多没用的程序也参杂在里面,手动和自动不是独立分开的块,手动参杂在自动程序里,自动程序不是按顺序写的,满足这个条件启动,那个条件停止,有时加很多辅助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有些定时器并不是为了延时,一是所谓的滤波,所有的输入信号都要延时100-200毫秒,还有就是转移信号,辅助继电器也是想来就来,看不出顺序, 我真恨不得自己重新写,肯定比他简洁明了得多,问题是设备天天要运行,没有时间调试。

网友A:
程序好不好用,关键在于工艺流程的成熟程度

网友B:
遇见不按套路出牌的  真心淡疼

网友C:
手动和自动不是独立分开的块,手动参杂在自动程序里,自动程序不是按顺序写
================
谁规定必须要跟开写手动和自动?,许多的汽车生产线供应商例如杜尔,艾斯曼,也没有手动自动分开写,
有些情况是你 没有理解程序为甚这么写,不是说你认为的就是合理的。

网友C:
菲亚特的程序,手动和自动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和自动不是独立分开的块,手动参杂在自动程序里,自动程序不是按顺序写
================
谁规定必须要跟开写手动和自动?,许多的汽车生产线供应商例如杜尔,艾斯曼,也没有手动自动分开写,
有些情况是你 没有理解程序为甚这么写,不是说你认为的就是合理的。

我没说规定怎么样,我说看起来比较乱,没说是个什么错误怎么样的,汽车生产线怎么了,难道他们就是标准?

楼主:
现在程序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程序比较乱,而且有些不确定的故障,其实我已经看到问题了

网友D:
还好,我们这里的小设备,自动,手动,复位 动作都是分开的。

主程序就放综合处理,比如手动.自动安全切换啊,故障报警啊,人机种种

网友E:
你的设备恐怕不是量产产品
开发者对工艺也是在调试中了解,程序在修改中完善
你说的这些与维修无关

楼主:
这么说吧,他就是用我们那种电力拖动控制线路设计的思维去编写比较长的顺序控制程序,本来顺控程序很明了清晰,并列关系,选择关系,循环之类的流程,他的程序不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以前去设计电力拖动控制线路

我有次考试考得电镀系统,就是上下左右按顺序运动,也就是两台电机按次序正转反转,写了三四步就乱了,后来搞清楚了其实很容易

并不是实现不了,是逻辑性和可读性的问题。

网友F:
反正我做的设备先是报警,手动和自动一起,复位,最后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设备恐怕不是量产产品
开发者对工艺也是在调试中了解,程序在修改中完善
你说的这些与维修无关
对,设备很粗糙,听说编程是厂家另外请的

网友G:
1、改设备,备份最重要,关键时刻要能够还原。另外非常重要的设备,而且又没有备用的设备,千万不要动。真要动,至少要投入三分之二的时间来准备,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实现。
2、改设备并不一定非要改原系统,用额外增加附件的形式也是可以的,结果都是一样,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一台新制的好的设备,应该是在运行中不断改善,接近完美。而不是收钱完事,就撒手不管了

网友H:
可能是个人习惯,再就是修改的地方太多!

网友I:
现在的设备好用没什么问题,作为一个维修者尽量不要去做大的动作,你是决策者那就是你说的算

网友J:
就是啊维修工就是做维修的

网友K:
不要自作聪明

网友L:
回复 网友F:
这个要看什么级别的维修了,高级以上维修工当然要看,维修技师、工程师也是干维修的,更要看,甚至要改

楼主:
说个稍微具体一点的问题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4845

楼主:
有一个问题老总都看到了,让我解决,搞好了,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搞得更好,现在还凑合,比以前好

网友G:
要善于发现问题,并汇报;而不是等老总去发现,才接受老总的发令,立即屁颠屁颠的去执行。这样,才能提现你的价值。

网友M:
顺控程序的思维方式只适应简单的逻辑控制,大型的PLC程序是要完备的软件结构的思维方式;去年的一个项目,三菱Q06UDH的CPU,整个程序编写下来共有32000多步,整个程序我自动与手动都是写在一起的,程序考虑的是结构性与现场性为主;我也留很多测试接口,方便调试,也封装了很多个块;到现场客户的不停的要求修改,会省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善于发现问题,并汇报;而不是等老总去发现,才接受老总的发令,立即屁颠屁颠的去执行。这样,才能提现你的价值。

这种话。。。。。。。。。不想说了。。。。。。。。。

网友N:
现在自动化程度比以前高了,搞维修的也要会。这是肯定的。

网友O:
高手只看工艺动作要求,构思程序框架结构,细节的编写仅是手工活。每个人编程特点不同,你从自已固有的思路看别人的程序,自然会有很多不明白。

网友P:
有些时候可能设备制造厂会故意这样写程序的;原因大家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