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7):
苏州这边好几家工厂配电房高温烧坏出事,今天特意测量了公司配电房温湿度。变压器外置。14点温度37.6度。湿度26%。领导比较重视,询问鄙人意见。初步考虑不需要装,又考虑用轴流风扇,仔细一想,要是以后外界极端气温高,效果估计不明显。目前,窗户打开,比室外温度高几度。准备装个,领导都说了,出事,鄙人有责任

网友A:
还装空调,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配电房

网友B:
装肯定是要装的  我们这的电容高温 都烧了几个电容了 装了 出事了 你没责任 不装出事了  你就有责任 自己看着办  反正我们这上一年装了两台10pi的空调。

网友C:
只有通风换气风扇。

网友D:
如果是钢筋水泥的配电房,可以只装轴流式排气扇,如果是类似铁大棚的车间配电房,还是考虑装空调算了。

网友E:
领导都说装了,那就装!

网友F:
领导让装就装上个免得以后出问题找到你头上

网友G:
空调是给设备使用的,不是给人降温用的。

网友H:
我们也只有通风换气风扇。

网友I:
配电房肯定要装
除非你的配电房位置比较好,能够保证稳定在30℃以内。
要是大变压器就只能自然冷却。
我们用的干式变压室内配电房都应该是配空调了!

网友J:
你测的37.6度是配电房内的温度吧,不是变压器的温度吧,变压器的温度肯定不只这点。我们的500KVA的干式变压器,现在负载700A ,底部装了轴流风机,还有中央空调的风管降温,中午差不多72度。

网友K:
干式变压器中午76度没空调。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还装空调,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配电房
之前都给客户宣传,一定要装空调。好几家不按常理出牌的客户,经常坏零件维修。。。。

网友M:
配电房是否要安装空调需要依据室内设备及温度增长幅度要判断。
比如如果配电房内有变频器、软启动等发热量较大的设备,而温度高的话就需要考虑安装。
如果配电房内只有变压器(干式),其余均为开关类设备,一般就没有必要安装,当然如果公司土豪的话,随意安装。

网友N:
领导都说装了,还有什么考虑的嘛,带动内需,拉动经济。

网友O:
领导都说了,还是庄空调吧

网友P:
装了空调,自己也可以吹空调了。为何不装

网友Q:
当年我们的整流室每台机组对面都有一台大的落地空调。

网友R:
装吧,一年开不了几天的,用不了几个钱

网友S:
回复 网友H:
我们公司配电房装了两台大的柜机空调,天热有必要

网友T:
我们低压室装了5台5P空调

网友U:
领导都说了,为何不装。

网友V:
  昨天才更换的低压柜主刀闸开关,前几天测量刀闸铜排温度A80, B85, C100,检查也没发现什么,汇报给领导,让拿几个风扇吹吹,结果昨天C相刀闸就熔掉了,压降到310V,赶紧拉闸停电,让采购购买,然后领导到现场了,说要装空调了,抢修了4个小时恢复供电,现在又不说装空调了

网友V:
  1600A的刀闸,负载1300左右

网友W:
我们这配了3台大金

网友X:
看负荷类型 简单的低负荷纯配电型就没必要了,MCC柜  大负荷 箱变等肯定要装的 尤其粉尘大  有腐蚀气体的地方 没法装通风扇 还得开空调

网友X:
回复 网友V:
刀闸是感觉小  怎么是刀闸呢 容易接触不好,接触电阻大加剧发热,环境温度多少啊

网友Y:
曾经2台柜机直接对着干式变压器直吹的

网友X:
回复 网友Y:
你这满载工作的吧。。 我们只要开贯流风机即可,不过加上动态无功补偿 加上变频器 也是热 大变压器是水冷的倒是不怕

网友V:
回复 网友X:
不是满负荷,变压器超负荷运行的!

网友Z:
领导说了就装呀,这个没有什么麻烦的

网友AA:
30几度问题不大,有条件装空调那是最好的了

网友AB:
500KVA油浸室内变压器已使用900A+,变压器外表壳体温度78o,低压柜熔芯已全换至1000A,降温靠排风,希望能撑过这个夏天

网友AC:
我们有空调啊

网友AD:
有条件为什么不装

网友AE:
有钱装空调,没钱装风机。

网友AF:
这个,看情况吧,装空调的还是蛮少的。只要有机会,就装吧。

网友AG:
装排气扇了。

网友AH:
楼主家什么变压器,配电室装空调个人觉得多此一举。环氧树脂变压器怕什么 长期120°没有问题。本身就是铁和树脂耐高温的。劝你买空调的钱买一个福禄克热成像仪是正事。空调再冷都没有用。试想你的莫一路断路器接触不良就是冬天也会烧毁。防患于未然才是正事,

网友AI:
那是那是温度低点好

网友AJ:
听领导的吧

网友AK:
我们单位只考虑省钱,不管温度,烧坏什么都不怕,就怕加钱,还有...怕我们去享受空调!

网友AL:
我这装空调的,07年就装了

网友AM:
装上吧,又不花自己钱。但是出事就要花你的钱了。你这样省钱公司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