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u校验码程序编写

楼主(2017-07-27):
请问师傅们PLC与变频器RTU通讯校验程序怎么编写,程序是通用的吗?

网友A:
可以计算的,无协议通信计算好发出就可以了。

网友B:
是modbus rtu吗,应该是crc校验吧,自己编写好作为子程序,然后调用,不过三菱3u以上是不是支持CRC指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师傅们PLC与变频器RTU通讯校验程序怎么编写,程序是通用的吗?

程序不通用,但是算法是通用的。

之所以程序不通用的原因是:有些厂家支持字节变量的处理,有些厂家只支持字变量的处理,因此在程序语法编写上会有些差异。

有些厂家的小型机已经实现了CRC的指令,直接调用就可以,有些厂家的中型机模块上内置了CRC的功能,因此不需要编写CRC的校验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师傅们PLC与变频器RTU通讯校验程序怎么编写,程序是通用的吗?
分别给你
1、三菱FX2N系列PLC(RS指令,编写CRC校验子程序)和三菱D720S变频器Modbus RTU串口通信小例子!
2、西门子S7-200系列PLC(XMT和RCV指令,编写CRC校验子程序)和三菱D720S变频器Modbus RTU串口通信小例子!
3、欧姆龙CP1H系列PLC(TXD和RXD指令,编写CRC校验子程序)和三菱D720S变频器Modbus RTU串口通信小例子!
4、松下FPX系列PLC(MTRN指令,编写CRC校验子程序)和三菱D720S变频器Modbus RTU串口通信小例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师傅们PLC与变频器RTU通讯校验程序怎么编写,程序是通用的吗?
你可以看看这几种CRC校验子程序,为了好理解,编写的流程很相似,不是最优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