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稳压二极管参数

楼主(2017-07-28):
求二极管的参数

楼主:
怎么测试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网友A:
万用表测稳压管是否是好的,如果是,下一步,

串联电阻加电压测二极管两端电压。限流0.5A以内,加电压24V。如果是低压稳压二极管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齐纳管由2个18V稳压二极对串组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测试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可以采用手摇式兆欧表与指针万用表配合测量稳压值。测试电路如图所示,万用表置DC档,然后摇动兆欧表手柄至额定转速,万用表所指电压即为该稳压管的稳压值。放心测试,不会损坏稳压管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啊?提示的还不够吗?电压串联电阻和二极管,一点都没上过手?不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24V电源怎么测量不出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啊?串电阻了吗?限流是多少?不能直接加24V在二极管两端的,另外楼上不是给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测试吗?就是用摇表测。这个不错,首先,摇表输出是高阻高压,不会伤害二级管,而且电压很高。应该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测试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可以采用手摇式兆欧表与指针万用表配合测量稳压值。测试电路如图所示,万用表置DC档,然后摇动兆欧表手柄至额定转速,万用表所指电压即为该稳压管的稳压值。放心测试,不会损坏稳压管的。
用摇表测稳压管还是第一次见,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E:
瞬态抑制二极管,17V

网友F:
这个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G:
又是电子电路维修【高手】!电子基础常识很没有搞懂?想成为电子维修高手就抓紧时间买几本电子资料书籍看一遍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测试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可以采用手摇式兆欧表与指针万用表配合测量稳压值。测试电路如图所示,万用表置DC档,然后摇动兆欧表手柄至额定转速,万用表所指电压即为该稳压管的稳压值。放心测试,不会损坏稳压管的。

过去经常用这种方法测量127V稳压管是否正常。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测试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可以采用手摇式兆欧表与指针万用表配合测量稳压值。测试电路如图所示,万用表置DC档,然后摇动兆欧表手柄至额定转速,万用表所指电压即为该稳压管的稳压值。放心测试,不会损坏稳压管的。

过去经常用这种方法测量127V稳压管是否正常。
确实是个好方法

网友J:
fr207/1A

网友K:
SMCJ17A DO214 双向TVS 17V

网友L:
毕业几年了。。已经完全忘了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