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8):
机型:艾默生EV-ECD03-4T0110
故障现象:电源不起振

1,上电量2844供电电压在9到15V波动,电源不起振,换电容无效

2,查后级电路有无短路,无短路,为确保无短路,依次断开各支路的整流二极管测试无效,故障依旧

3,测2844各脚阻值,基本正常,上电测2844 8脚无5v基准电压,电源打嗝时8脚电压在0到3.5 波动,更换2844多次,均无效,故障依旧

4,测2844 1脚电压,打嗝的同时会有1.5v的瞬间电压,不打嗝则无电压

5,测2844  3脚电压基本无变化,维持在0v左右

6,查4脚振荡电路,更换电容电阻无效

7,查1脚8脚和2501光耦反馈通路,没有问题,与8脚接地的贴片电容也已更换,排除8脚对地短路

8,更换开关管K2225,变压器,2501 光耦,均无效

网友A:
供电稳压二极管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早就换过了

网友B:
3844单独供电,输入用调压器慢慢增加,看输出各点电压

网友C:
3楼说的对!用维修直流电源给7脚+极 5脚负极,加到16V,看8脚是否有5V,6脚是否有7.5V左右。有示波器看波形那更好,坛子里关于3844电源方面帖子多得是!相信楼主蚂蚁啃骨头精神一定啃出来,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D:
   7脚的分压大电阻阻值正常不?滤波电容正常不?

网友E:
MOS管的阻容吸收看了吗?看看是不是它有问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解决,故障出在电压反馈回路的一个通孔有腐蚀,处理过后就好了,哎!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经解决,故障出在电压反馈回路的一个通孔有腐蚀,处理过后就好了,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解决,故障出在电压反馈回路的一个通孔有腐蚀,处理过后就好了,哎!

网友C:
往往小问题需要大动作!这是正常的。这次发现问题下次就知道了,就叫(经验)。恭喜楼主把这个骨头啃下来了!

网友F(2021-05-26):
哪一个通孔,照片上标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