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8):
原来一套设备有两套程序,产品不同使用不同的程序,现在我想把程序整合在一起, 输出点数比较多,工序有几段,各自独立又有关联,做成两段子程序后发现一个问题,操作者在切换这两段程序的时候不一定能保证设备没有在运行、PLC没有输出的情况下,切换到另一段程序后原来执行的程序并不能复位, 也没有理想的约束条件,自动停机可能就是手动模式了,手动模式也不能保证是停止的,而且手动模式也在子程序里,切换到另一个程序后,原来在运转的会一直保持运转,不受另一段程序控制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还是用原来的方案吧;可以把其中一套程序COPY到存储卡上;
用那套时就把卡装上;

楼主:
当调用子程序的条件断开时,如何将子程序里已经置位的M,C,T等触点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原来的方案吧;可以把其中一套程序COPY到存储卡上;
用那套时就把卡装上;

不是插卡的PLC,而且有时更换频繁,不定时,下班时叫你去换程序

网友B:
原来两套程序是如何存储或使用的;
是否允许或需要在一套程序运行时,切换到另一套程序。

网友C:
首先二套程序是成熟的,不能有瑕疵。
2要熟知设备的工艺要求
3求同存异
4查看plc存储空间是否支持合并后的程序
5增加切换信号
6分阶段合并程序
……
具体顶楼说的问题,或强制工艺流程,或从程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两套程序是如何存储或使用的;
是否允许或需要在一套程序运行时,切换到另一套程序。
现在就是用电脑去连PLC写程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二套程序是成熟的,不能有瑕疵。
2要熟知设备的工艺要求
3求同存异
4查看plc存储空间是否支持合并后的程序
5增加切换信号
6分阶段合并程序
……
具体顶楼说的问题,或强制工艺流程,或从程序解决。

全部自己重写就是难以保证短时间内调试成功

网友D:
修改一个程序仅需3分钟,而注释(完全读懂)一个程序至少需3星期,甚至3个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二套程序是成熟的,不能有瑕疵。
2要熟知设备的工艺要求
3求同存异
4查看plc存储空间是否支持合并后的程序
5增加切换信号
6分阶段合并程序
……
具体顶楼说的问题,或强制工艺流程,或从程序解决。

全部自己重写就是难以保证短时间内调试成功
需要重写吗?
如果cpu内存够大,很简单,AandC+BandC就是了
对于成熟的AB程序合并小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二套程序是成熟的,不能有瑕疵。
2要熟知设备的工艺要求
3求同存异
4查看plc存储空间是否支持合并后的程序
5增加切换信号
6分阶段合并程序
……
具体顶楼说的问题,或强制工艺流程,或从程序解决。

全部自己重写就是难以保证短时间内调试成功
需要重写吗?
如果cpu内存够大,很简单,AandC+BandC就是了
对于成熟的AB程序合并小菜
这样就遇到前我说的问题

楼主:
以前的程序,手动自动随时可以切换,而且有时也需要切换,因为自动运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问题需要切换到手动操作工调整工件后再切换到自动,

利用手动自动转换开关同时对一些运行部分进行了复位,如果把A和B功能的程序封在各自的子程序,在所有都停机的状态下,切换AB子程序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是不能保证他们是在停机状态下去切换,A可能是手动也可能是自动状态,切换到B,A的输出不会复位,如何增加条件,所有的Y输出为0才能切换?输出点有三十多个

网友E:
这个,我们做机器人机械手,有时需要打磨,有时需要抓件安放,有时需要焊接,这个都是同一个机器人,按照顶楼说的我就不要玩了

网友C:
看来楼主还缺少锻炼
就再问一句,选来程序由A转B设备停不停,原来A程序自动, 转到B是否变成手动?
最后,如何……还提出这类问题,真是无语了

楼主:
我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在电脑上模拟成功,实际设备还没有上,有的人口口声声说很简单,但是并没有说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其实说出来很简单,谢谢大家。

网友F:
回复 楼主:
楼主没说出自己的解决方法,是用加一个标本位到子程序的方法吗?还是在调用不同的程序时提前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没说出自己的解决方法,是用加一个标本位到子程序的方法吗?还是在调用不同的程序时提前复位。

就是提前复位,
本来程序就是切换手动模式时自动复位,切换到自动时手动断开,不管哪个程序段,切断程序前必须在手动模式才有效,这样就会对自动程序复位,切换到自动模式就根据选择的程序段运行,这个切换过程还有个延时,也就是说手动自动切换时同时复位了,但是进入另一种状态需要延时,而且我还发现100ms延时不够,至少要200ms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修改一个程序仅需3分钟,而注释(完全读懂)一个程序至少需3星期,甚至3个月。
这个太夸张了吧!

网友B:
还是楼主厉害,想到解决办法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G:
看修改什么,就换个输出点,你可能用1分钟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看修改什么,就换个输出点,你可能用1分钟
说的没错,也许十几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在电脑上模拟成功,实际设备还没有上,有的人口口声声说很简单,但是并没有说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其实说出来很简单,谢谢大家。
如果你要1+1=2的办法----少见
办法没看出来?----请回头看
最简单办法在9楼----只针对目前工艺
彻底解决办法在5楼
说到你的解决办法,没看到程序不多言,延时5-10秒又如何,总比倒换程序快很多。
多说一句A+B注意细节,线圈重复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看修改什么,就换个输出点,你可能用1分钟
说的没错,也许十几秒。
那就太牛了,电脑即便事先开着,上传程序,还要搜到那个输出点,在线修改,下传

网友I:
费那事干啥,手动,自动却换时候直接批量复位输出点。

网友J: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其实做起来很简单

网友K:
自找磨烦

网友L:
两套程序设置相同的原位,在设备原位时切换。也就是保证只能在设备原位时切换就可以了。

楼主:
看不得有些人闲言碎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费那事干啥,手动,自动却换时候直接批量复位输出点。
不懂不乱说,有些根本就不是置位,你以为复位就可以了,事实上不行,不想啰嗦了

网友M:
切换时先给停机信号,然后再切换不就ok了。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有更好的办法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