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8):
最近在工程中发现24V供电的不能计数,同样的软件!而230RC是可以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0BA6版本中,DC24V及AC220V供电的LOGO均有计数器功能块(加减计数器),支持计数器的。不可能存在DC24V供电的不支持计数功能。请使用在线监视功能,仔细查看一下电路程序吧,估计问题出在程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