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8):
客户一台富士F1S系列90KW变频器,启动不定时OC3 OC1故障报警。拆机屏蔽其他故障报警,怀疑驱动板故障,拆除模块测量六路静态负压在-10V左右正常,无法启动测量动态电压,启动即报警OC3或者OC1.拔掉驱动板供电及驱动板报警故障相同。检查发现传感器端子上没有-15V电压,电源正常,怀疑断线。刚好家里有块90KW VP系列的板子,测量一下端子也是同样的问题,-15V没有到端子上,有点疑惑不知是何原因?传感器附近的所有运放TL084 MC33074 C339  DG441DY也都更换过一遍了,但是拆除TL084上电就报警OC3,装上故障还是一样,一时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了,望各位前辈给予指点,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启动正常时,观察显示电流是否正常?三路互感器输出是否一样。

网友B:
电源板两只缺失的大电解电容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没有-15V电源时变频器报警的主要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电容是维修时拆掉的,方便送入直流维修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本无法启动,不是运行过程中报警的,而是启动就报警。所以无法查看电流,而且机器是在维修,没有带载

网友B:
试着短接驱动电路输出端子的E极,再启动看看。

网友C:
换块主板试一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暂且没有主板更换,也怀疑有可能主板误报警,暂且无法确定故障点

网友D:
带模块也是的话,怀疑电流检测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机子没有那么复杂的,清理灰尘,清理驱动板,简单测试一下驱动板没有发现短路、发黑。侧量模块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重新装机上电试一下。如果还报就是驱动板有问题的,是一上电就显示OC1或OC3还是显示是正常的,还是给启动信号才报警的。不要盲目的换元件,这是做维修的大忌,先分析找问题,一步步排除。

楼主(2018-07-13):
回复 网友E:
无奈能力有限,最后发出维修,确定是电源板上的CPU挂了,一直未结贴,望各位网友见谅!

网友F:
这个电源板的CPU坏的几率极小,基本都是驱动板腐蚀断线引起的,还有就是驱动电路引起 的,自己注意下吧。

网友G(2018-11-04):
楼主发哪维修的,我这有台富士的情况和你的一样

网友H:
这机器修的比较多。检查一下没有腐蚀的情况下一般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I(2020-11-07):
从线路板上的RO、TO接线端子给入380V交流电源就可以使该板工作起来,不必拆电容。

网友I:
另外该机器使用的是NANA霍尔电流传感器,电源电压14.2V实测,没有负压,有两根线分别经3K3电阻进了双运算放大器,又进入MC33074,再又进了DG441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