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8):
再次提醒维修或操作人员,在未了解清楚电器的原理至前不要乱接或更改接线!近日来连续二个厂的设备出现不该有的人为故障。第一个厂的复合机不能启动报修,待我到时合闸通电二只变频器均报警保护,我马上意识到电源出了问题!因为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二只变频同时故障。断电检查,变频器为220Ⅴ单相供电,测电源L通过断路器与变频器接通正常而电源N零线的端子排由于锣丝滑牙已改接到控制回路的N线上,虽然都是接在N零线上但是控制回路N线只有0.5平方,无法承受二台变频器的大电流故而熔断,使得三相四线少了零线,但三相线通过加热管、变压器等与零线成回路,造成变频器输入380V的二相供电!由于这二只品牌变频器质量过关没有损坏,线路复原后正常工作。第二个厂是台分切机,由于操作工怀疑倒车,把进线三相四线反接一下,将原来的N零线接到相线上,把相线接到了零线N上,这样的后果可想而知,原来工作在单相220Ⅴ的元器件要承受380V的相电压!随着设备自动化程度的提高 ,电脑控制的普及 ,微电控制这一块都是使用220V单相供电,而且从中还有直流24V、12V、5V的各档工作电压。所以接线时更要谨慎加细心,必须弄明白其工作原理后才可动手!否则后果很严重的。

网友A:
不过就算改线路也要先知道怎么改吧,越改越坏下个人修就累了

网友B:
根源应该是管理混乱吧!操作工处理电路?维修工就这个水平肯定是业余的!

网友C:
呵呵,看来楼主还没有用好微信这些远程遥控的功能

网友D:
按说操作工不能去做电源接线之类的工作吧!
管理上哟问题!

网友E:
没电工吗

网友F:
楼主的文字说明其设备控制电路还存在缺陷
看过一个给ABB做的控制箱,按线号走错不了.

网友G:
说的很好维修是经验的总结。

网友H:
用心去维修,不管成功与失败,都是很好的经验。

网友I(2018-02-16):
接线时,需要对线路进行核对、明确,不可想当然;
顶楼的两个例子,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