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8):
各位师傅好!我在三菱官网下载GXWORKS2编程软件进行编程练习,定时间的线圈不知道去哪找。希望师傅们能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再下载个编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输入OUT  T 数字 K值。供参考

楼主:
我输入OUTTOK100也不管用啊!

网友C:
呵呵,编制梯形图程序,不但要会输入指令,还要会绘制梯形图的触点以及导线呢。

网友D:
OUT T0 K100,注意之间的空格、T0的“0”是数字。

网友E:
你可以直接点击输出线圈符号,在输入条位置写:T10  K100即可。前面那个10是时间继电器号码,后面K100是设定内容0.1秒为单位,也可以用D寄存器,这样你就可以在触摸屏设定了

网友F:
把你输入不行的截图上来看下。注意空格,数字、字母等区别。
T0不是TO

网友G:
方法1:点击工具栏的-()-符号,在对话框输入T*  K**即可;
方法2:直接按键盘F7键,在出现的对话框输入T*  K**即可;
方法3:在软件中需要的地方直接用键盘敲入:OUT  T*  K**也行。

网友H:
赞同8楼所说的,楼主可以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