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这个plsr脉冲输出指令怎么用?

楼主(2017-07-29):
三菱plc 这个plsr脉冲输出指令怎么用?我是控制步进电机的,这是个测试程序,我实际用时步进抖动声音较大,速度改了也没有。反转无动作。大家看看哪里有问题?反转怎么控制?

楼主:
看来今天是周末没人啊!

网友A:
有没有到电机的最大转速?脉冲指令不能自动控制方向,需要另外程序控制方向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控制步进电机,转速最高设置是3200,再高电机发热严重啊。能否发我个程序成熟程序例子?453523111@qq.com.谢谢!!!!!!!

网友B:
反转要步进驱动器给方向信号;

网友C:
你这个反转没有信号让PLSR执行,只是给了方向肯定不会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给个例子?

网友C:
回复 楼主:
QQ剪切的。放大下应该能看清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我去试试看啊。你这不是三菱fx系列编程软件吧?

网友D: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可能设置不合理;

网友E:
步进驱动器设置问题。。

楼主:
不是吧,步进设的是2.4.8对应的是6.3a 半波及1000r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去试试看啊。你这不是三菱fx系列编程软件吧?
这用的信捷的软件,不过指令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的

网友F:
步进转速一般不超过800转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可能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