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29):
我自己测试了下。220v 12A的情况下。线长7.7米,测量了4组数据温度增高了1.8度,在2.2米线长的情况下,温度仍然是增高1.8度,。以下均为2.2米线220v  14.4A的情况下温度增高2.1度。16.8A的情况下温度偏高2.5°(当然,我知道现场情况下干扰肯定不止一个切不稳定,我这里边上是没有其它干扰。脑洞很大,突然感兴趣)。可以说是线性关系吗?数据偏少,存在偶然性。如果是等比例增加电压呢,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吗?

楼主:
220v 16A温度偏高2.4度。最后的高的结果是220v情况每增加1A电流温度上升0.15°

楼主:
电压是直流

网友A:
pt100怎么接的,加线要先校零吧,因为电阻变化了。
还有动力线会产热,对周围导线的电阻也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pt100三线制暂时手上没东西,用的2线制,测了,每加一米,温度偏高0.235度,在程序里补偿进去了

网友B:
只要是有规律的增加就好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换个思路,220v直流电和信号线走一根管子是什么影响了信号线,电磁场吗?如果是的话那能不能用B=(uI/4πR)*(cosa1-cosa2)。= =,那应该是有一个比例关系吧,

楼主:
毕竟是直流电不是交流电壁变电压电流磁场是不变的